这飞机好飞吗!

楼主(2010-03-23):
clik流星  翼展900 5mm KT硬板切的
空机150克!!!!请问这飞机用5MM的板做好飞吗!配什么动力了!想用2212的!就是不知道用多少KV和多大的桨!!!

网友:
2212 KV1000 +1047

网友:
1400KV 8060 8040

网友:
3D机还是用930rpm/V的和9×6慢飞桨吧,省电,且容易控制。1400rpm/V配EP8040直驱桨速度过快,电流也偏大,不适合用在3D机上;配HD8060高速桨就过载了。

网友A:
南宁的卖家对吧。。价格上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啦。。推荐用2204的微型电机。 8060桨。 500到850毫安的电池。质量轻为优。不用过高的追求C数的。15C就够了。  就是是800毫安的电池  15C已经到达12A电流了。已经远远达到电机的最大效率啦。如何可以买配套性的动力系统。不要4.3 或者3.7的。传说中是回舵不够准确。  5G的舵机还是比较好的啦。电调要10A的。这样配出来 。机身一定在150g左右。  如何推重比在1.5以上哦!可想而知飞机的灵活程度会成怎样。就算关动力了。150G的飞机也不会马上掉下来。相当的推荐哦。静若仙女。动如奔马。。。CO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宁的卖家对吧。。价格上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啦。。推荐用2204的微型电机。 8060桨。 500到850毫安的电池。质量轻为优。不用过高的追求C数的。15C就够了。  就是是800毫安的电池  15C已经到达12A电流了。已经远远达到 ...

2204的拉力只有200克左右,这么大的飞机逊色了点。最基本用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