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的helicommand 3D平衡仪和KDS平衡仪似乎构造一样嘛~

楼主(2010-03-23):
借用两位大大的图哦,才发现原来两者似乎部件构造有异曲同工之妙嘛,或者说相同啦~
一个浓缩版,一个标准版~~
似乎KDS构造还高级点额~~
德国的那款helicommand 平衡仪要价3000+
KDS才700大洋
鄙视DG人
连介绍都和KDS差不多 ~~唉希望大家放亮双眼啊~
大家看图

网友:
算法是灵魂!

网友:
呵呵,看到。

但KDS Flymentor,极难锁尾,尾滑块总是往一边慢偏,这一点缺 陷就让它价值大减了。

另外,KDS Flymentor连最基本的没有水平识别机制都没有,我不认为它是平衡仪。

网友:
严重同意NK兄的, KDS的根本不能算是平衡仪

网友A:
沙发是正解,你把爱恩斯坦的大脑和你自己的大脑解剖来看看,结构都相同的

网友:
貌似陀螺颗粒的型号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是正解,你把爱恩斯坦的大脑和你自己的大脑解剖来看看,结构都相同的

精辟!!!绝对精辟!!

网友:
似乎传感器都不怎么样,在好的软件没有好的硬件支持也不行啊。好像德国鬼子的那个平衡仪 高空跟红外差不多,也飘,不见得多好。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滴

网友B:
KDS平衡仪 锁尾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KDS平衡仪 锁尾是个问题

那在平衡仪的基础上再接个好点的陀螺仪效果会不好点?如401?

网友:
KDS平衡仪的原陀螺不好,陀螺的感度调高了要抖,所以我在平衡仪上接了个401陀螺仪效果好很多,现在飞起很稳。练新动作时打开平衡仪,练会了就关掉平衡仪,炸鸡减少很多。

网友:
不会接 啊

网友(2010-06-13):
三維平衡儀

我還以為 Helicommand 用的是這種零件才賣 3千元以上, 太令我失望了, 我鐵定買 KDS 平衡儀.

网友:
这种传感器上面写这的数字代表不了什么    照样20多一颗········

网友:
。。。ENC-03..传感器很常用的版本。。主要是算法的问题了。。。鬼子貌似用的一片机子搞定?KDS用的像MEGA8+MEGA128。。。。

网友:
我也来插一句吧, KDS的生产厂家已说过不建义用在油机上,很显然它是抗拒不了油机的震憾。 这就是kds和德国平衡仪的区别所在。

网友:
看完楼上所有发言后有总说不出的感觉,都说德国的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价格贵几倍就好?还说出总总道理来,我就纳闷了两个平衡仪您们都用过?还是身边有朋友在用?我估计连实物恐怕都没人都见过吧,太虚伪了。

网友:
赞同楼上部分观点

网友C:
"连介绍都和KDS差不多"

网友:
不过鬼子的生产成本肯定很低 利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D(2010-09-11):
我是用过KDS 加了401 感觉还可以 我想功能不会有价格差别的这么大 建议新手用KDS减少成本 实惠 没必要买德国的 要么就买(飞控)才有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