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大桨做静平衡的正确方式的疑问?

楼主(2010-03-23):
入模也快半年了,但是关于大桨做静平衡的正确方式一直没弄清楚,目前知道有两种方式,下面有图片,那么到底哪种方式是正确的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第二种。不过要补充一下,这是静平衡,之前要先做动平衡才算真的平衡。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楼上的上将了

网友:
选择第2种 说不出为什么

但喜欢这样 感觉要合理。

网友A:
我一直用第一种的,在那之前先测重心,重心不一致的话先调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第一种的,在那之前先测重心,重心不一致的话先调重心。

我也是一直先找重心,2个桨的重心在一个位置了,然后再用第一种办法调平衡。

网友:
其实买好点的桨不需要做平衡,我飞450到现在还没做过平衡!

网友:
LS是哪家好点桨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