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 如何飞G4 ???????

楼主(2010-03-23):
天地飞8 如何飞G4 怎么调都不明白 原来用ESKY的0406 + FMS的狗 + EMU 很容易 ,,,,如今控换成天地飞8了 就是飞不了 谁有成功的例子啊 教教我吧 。。。去天地飞那里问没人理我 ,,,, 没觉得他们售后有多热情啊

网友A:
我在飞 很好飞 我用的ESKY的狗 你要说下情况

楼主:
我想知道遥控器是怎么设置, 我按网上说的调成PPm制式的 十字盘是普通 副翼 ——逆 ,,升降——逆,,油门——正,,方向——逆,,螺距——正 ,,先在EMU里把四个通道都识出来 ,,但进去是乱的 。。。
我又用120度十字盘模式 ,油门和方向没问题, 升降和副翼是乱的 。。
我原来用ESKY的遥控器只要把2,3通道换下位置就可以,, 用天八 ,我自己都换蒙了 ,,还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