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油门生涩?

楼主(2010-03-23):
10C用了还不到两个月,最近发现右手油门越来越涩,有的时候甚至会吱吱响,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上点油才能解决?还是需要换轴承?

网友A:
 改左手油门就不涩了哦...另外此沙发出租...或换一个GY401也行..先到先换啊....

网友B:
藤椅也出租,呵呵

网友C:
抹点人初油试试~~~~~~~~

网友D:
拆开看一看就知道。。可能是有东西掉进去了。。没东西的话,先上油试试。。再不行,就要再拆下去,看看各转动部件了。。

网友E:
人初油是啥?是不是人体润滑剂?那个会不会流得到处都是呀?

网友F:
关于你的10C的涩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解决(我的是10CG的,一拿到手就感觉推起来像固定翼的油门)
10C的控拆开其实很简单,这里(5imx论坛)也有大量文章与图片.
1.你拆开控,后面四个螺丝,油门杆这里就个垫片,这里要说明下很多控这个垫片都是两个螺丝固定,但是10C就只有一个螺丝,仔细观察一下螺丝是不是太紧
2.垫片是不是有变形,只要把垫片(没螺丝固定的一头)稍微往上弯一点就可以了
3.垫片与遥杆接触的地方涂点润滑油
以上三点做了应该就能解决你的涩的问题了

楼主:
感谢LS的兄弟,已经完美解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