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航潜航 大功告成 6633级(罗密欧级) 潜艇

楼主(2010-03-23):
去年夏天第一次作了一条谢尔申,最近手又痒痒了,开始制作33级潜艇

材料还是桐木条加玻璃布,龙骨使用玻璃纤维板,刚开始的样子,船台是我们家的废弃的整体厨房面板

我把肋骨锯成两半施工完成一半的样子

船的曲面太多了,只好用电烙铁考出来,胡了嘿嘿

打完原子灰,粗粗的磨了一遍,然后开始抠眼,先做了模具,然后小刀,锉轮番上阵累死我了
先看看船头,顺眼多了对吧

上下两片,组合

猜猜这个是干么的

不错,甲板排水口

以上便是我最近3个月的进展,慢慢做。比不得老陈的精品。最后奉劝大家 :网上流传的33潜艇图纸 错误实在是太多了,龙骨误差实在太大

网友:
做好的树枝壳出售吗?

网友A:
能否告知
1,比例是多少?》
2,图纸是如何放大打印的?

网友:
灰批的好有粗旷美啊 .呵呵,打磨辛苦啊.手艺还是不错的,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
1,比例是多少?》
2,图纸是如何放大打印的?

1/64  1.2 m长
图纸使用photo cs3 剪裁放大,a4 打印纸拼接
原图出的1号图纸 打印店15元

网友:
有多做的壳子可以多卖吗?

网友:
:loveliness: 越看越有味道了

网友:
其实。。模型上面也可以应用到蚀刻技术。。不过这材料厚度。。大小。。。哎。。。。

网友:
这样的图纸我也有一份,可惜始终未能做成实物

网友:
厉害,那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啊!

楼主:
赶工,赶工
整体厨房面板有弧度,所以上下船壳有缝隙,亮起原子灰大法

制作了尾翼

顺便把甲板糊上,原子灰 填缝

鱼雷发射管,木片做成突起部分,凹陷处切割打磨制成

排气管,使用钢管(废雨伞骨架)切割成型,船板打通安装

缝有些大,没关系!塑钢泥出马(感觉就是ab组分环氧树脂加滑石粉),看看填后效果

顺便把指挥塔抠了窗户,作了潜望镜和天线组
潜望镜系列,雷达预警天线 干和天线头可以分离,3毫米螺丝连接
剩下的3.2毫米白钢焊条车制

好了,看看现阶段的效果

网友:
佩服啊!请教楼主是准备用这个翻玻璃钢船壳还是准备直接在里面安装设备?!还有关于图纸龙骨的误差,不知道在那些地方,万望指教,免得以后学习做这个艇的时候走弯路。谢谢先。

楼主:
直接安装设备 ,肋骨 剖视图 9 -3/4  9- 1/2  上下声纳罩完全与实体错误两肋板甲板高度错误,肋扇距离错误 水下部分大部分错误

网友:
谢谢楼主!看来以后要做的话要小心了。楼主最近有进展了吗?

楼主:
潜望镜组,喷漆

指挥塔开孔

眼开大了,还得使用塑钢泥阿

假组效果

看看我做的,前后升降舵,尾舵(前升降舵为玻纤板,其他为0.5铜皮焊接)因为尾升降舵和方向舵吃力比较大

组合

有的朋友问我艇壳的结合紧固方式,我的方法如图 前后各一个螺丝,一个藏在尾舵底下,一个藏在艇首声纳下边

再扣上盖子,看不出来了

顺便秀秀新作的锚舱

先到这里88

网友B:
求问下桅杆的制作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下桅杆的制作方法,谢谢

桅杆 使用3.2的白钢焊条车的

楼主:
重做尾翼,使用两层铜木片外敷0.3的玻纤板

看看这一堆是干么的

塑钢泥固定

组合。。。。。丁冬 潜艇的前升降舵,两个方向,靠弹簧推动铜环固定前后方向

打开

装船

网友(2010-04-22):
手工不错,希望早点在外壳上喷好灰,我们实在是看得眼睛都花了

网友:
希望早日完工.

网友:
楼主你比我猛

楼主:
看看我的轴系,铜柱和3mm法兰边轴承,三毫米的轴,联轴器使用多余的电磨软轴

做得船锚,出入口盖板,指挥塔,救生浮漂,防水风琴管以及接头

重头戏 :::

螺旋桨制作

正反浆

轴系全图

插入潜艇

将潜艇喷了补土(nnd,郡士的补土忒贵了,一条艇就喷了一瓶)

网友:
精品要诞生了!

网友C:
很漂亮啊,就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壳泡水里会不会崩掉。

网友:
感觉螺旋浆不太象.

楼主:
感觉螺旋浆不太象.

的确,我没有找到33潜艇的螺旋桨视图,按照小鲨鱼艇搞的
有空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啊,就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壳泡水里会不会崩掉。

应该没问题,毕竟内外都糊了玻璃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螺旋浆不太象.

的确,我没有找到33潜艇的螺旋桨视图,按照小鲨鱼艇搞的
有空换一个

看看这个如何

网友:
 喜欢,快完工了哦

楼主:
新做了密封舱,采用气泵系统
前舱,电池,气压设备舱

电路部分,舵机控制两个微动开关,一个气泵一个电磁阀,带有失控保护,无信号气泵充气

特别制作了三件组合的天线出口,可以方便的更换接收机

完成图,螺丝是为了方便取下密封舱盖用的

动力舱,因为轴系的阻力较大为了减轻电机负荷,自己动手做了齿轮箱

尾升降舵和方向舵机,电调

尾输出口
因为打了热熔胶很难看,环形管为了密封加油嘴

前升降舵舱,为了防止电池舱负压进水,所以前升降舵机单独装舱

特别推荐:特制气球(化工取样皮胆,各化工分析商店有售。好处是便宜加结实7.5一个,缺点是大最小号的我用也稍大,打气打不了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