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看图做DLG教程〔3〕机翼篇

楼主(2010-03-23):
呵呵今天终于开始机翼篇了,

机翼开始了首先对机翼后缘进行加工,因为机翼后缘是锥形的,但是套材里是一整根的方木所以要后缘进行打磨,
首先把翼肋片装在后缘的相应位置,然后把每一根翼肋片与后缘的结合处做上标记

把机翼后援固定在工作台的边缘

用尺子把先前做的标记连成直线

放大张看看.

然后找一根与机翼后缘要保留厚度相当的铁丝固定在工作台上面,

把机翼后缘顶住这根钢丝进行打磨到所需要的形状

和翼肋片装在一起看一下。效果不错

接下来是翼梁的加工(作者的翼梁采用的是碳纤维复合机构,说实话我对这个工艺也不太明白的,还请哪位高手发个帖子讲解一下了)
开工就一步呵呵把碳纤维片烫在木制翼梁上面

两根烫好的翼梁,为什么炭纤维片会长出一节呢呵呵往后看就知道了

好了机翼准备工作做完了可以开工了
铺好工作图先把下翼梁和机翼后缘固定在工作台上面然后把翼肋片粘到相应位置……呵呵好像是看图做DLG还是看图吧,注意的是作者的这架DLG的翼尖是由3片粘合成的,这样一来正好把翼梁上长出来的碳纤维片夹住粘在一起了,呵呵 还是看图吧

第一层翼尖

粘上第二层翼尖

粘上上翼梁

粘上上翼梁后的第二层翼尖

粘上翼梁加强片和第三层的翼尖

三层翼尖粘好后的样子

楼主:
机翼前部蒙板的粘接

因为机翼翼形下面为平面,所以下蒙板直接粘上就行了

粘好后的下蒙板

上蒙板因为是弧面所以先把木片用水弄湿,然后弯成曲面

用胶带和上翼梁粘到一起,使上蒙板可以自由打开

涂胶后用重物压在蒙板上直到胶水固化

用快干胶进行检查

对粘好上下蒙板的机翼前缘进行打磨

粘上第一层前缘

细节

粘上第二层前缘

细节

做好的两个机翼,准备进打磨

前缘模板

仔细地进行打磨,不时的用模板进行效准

机翼完工

-----------------机翼篇完-----------------

网友:
 好详细。谢谢指导。俺抢位置了。

网友:
老师父,佩服

网友:
好,很详细

网友:
有翼型的型号吗?能否透露一下!

网友:
手工一流,值得学习

网友:
没组装篇了???

网友:
用熨斗粘加强碳片,碳片上预涂有热敏胶

网友A(2010-05-21):
问一下各位高手 ,这个机翼的中间是怎么连接的?直接用胶粘上?(我看一般的都用尼龙螺栓固定,是不是中间还有在进行处理,比如用几片加强翼肋粘起来并打孔之类的)强度够不够?还有就是,最近我也想做一架dlg,呵呵:loveliness: ,一直比较担心翼尖和机翼的强度的问题,本贴的这种结构是不是完全够了?

网友(2010-09-27):
这个不能漏掉。

网友:
烫的那个是碳纤维预浸料,高温融化预浸的树脂并直接固化呵呵

网友:
干净利落,
楼主这个套材那里有买的,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精湛的手艺,小弟学习了

网友(2011-04-19):
专业 连重物都很专业

网友(2012-04-29):
那个应该不是碳纤片.应该就是热敏的碳纤膜(碳纤布)

网友(2012-09-17):
真的很详细啊,希望楼主给出机头制作拼接的详细过程,等直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各位高手 ,这个机翼的中间是怎么连接的?直接用胶粘上?(我看一般的都用尼龙螺栓固定,是不是 ...

打好螺丝孔后,放进两根空的碳管或铝管(以固定机身的螺丝直径一样大,螺丝可轻松穿入)。然后环氧树脂胶粘两机翼,再将铝管放进两也,机翼接缝处再进行碳布或刷玻璃布补强。

网友:
汗毛够重的!

网友C(2012-12-13):
引用 网友B:
打好螺丝孔后,放进两根空的碳管或铝管(以固定机身的螺丝直径一样大,螺丝可轻松穿入)。然后环氧树脂胶 ...

问个蠢问题:这个机翼如何和机身固定的?一般固定翼机翼和机身固定,如果不是绳捆和插销,就是前面一个朝前的插销和后面一个螺栓。但是这个机翼只看到后面有地方装螺栓。前面怎么固定的没有看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个蠢问题:这个机翼如何和机身固定的?一般固定翼机翼和机身固定,如果不是绳捆和插销,就是前面一个朝 ...

这种机翼是一体式连着的,中间粘死,然后在左右机翼连接处打孔。用螺丝从孙里穿过,实现与机身连接,加强可以自己先用方便和实用的(楼主手工真不错,我也想做木机,能否PM个轻木网址,还有你所用的轻木木料,和料用在什么地方,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翼是一体式连着的,中间粘死,然后在左右机翼连接处打孔。用螺丝从孙里穿过,实现与机身连接,加强 ...

也就是整个机翼只有一个螺栓和机身连接了?真是够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整个机翼只有一个螺栓和机身连接了?真是够小啊!

可彩三点连接法,前面一颗螺丝,后面两螺丝。这样就够了,你可搜索GT DLG的施工方法,进行连接。快PM轻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彩三点连接法,前面一颗螺丝,后面两螺丝。这样就够了,你可搜索GT DLG的施工方法,进行连接。快PM轻木 ...

这样倒也成!多谢指导!

网友:
手艺真棒,顶一个。

网友:
好手艺  学习了

网友:
愿不当DLG这么贵呢

网友D:
机头篇已经看了好几遍了。。

网友E(2015-12-31):
好帖,顶一个!这些套材,现在还有吗

网友F:
我也想要套材,哪里有?

网友G(2016-05-18):
传统工艺

网友H(2018-05-13):
学习了 好精细的讲解 谢谢

网友I(2018-09-01):
有人在找这个轻木DLG,最后机翼,帮你顶起来

网友J(2019-03-27):
精工制造,手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