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盘那些事

楼主(2010-03-23):
请教高手,众所周知,三爪卡盘夹圆棒,六角棒,四爪卡盘夹四方条,八角棒。但是如果非要用四爪夹圆棒,会有什么后果?

还有自定心和单动卡盘在应用上有何区别?试举例说明之。

谢过。

网友:
没有什么后果啊,车偏心轴的时候都是用四爪单动来夹的

网友:
没什么后果,你只要用点时间把夹持的圆棒调中心了,就跟3爪一样用呀。

楼主:
我意思是三爪自定心和四爪自定心有区别吗?如果可以,我打算将小床三爪自定心换成四爪自定心,三爪的就不要了,以后用四爪代替三爪用。

网友:
楼主可以拿一张三个脚的桌子和四个脚放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看三脚的站的稳还是四脚的站的稳

网友A:
四爪可以抓异性的工件 推荐买四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爪可以抓异性的工件 推荐买四爪的!

哇,原来4爪也是色鬼呀!

网友:
存在就是有价值

网友:
我的理解是对于圆形工件自定心的3爪4爪应该用起来差不多,单动的要看工件和夹持要求选用

但总的来说还是要看工件选卡盘

网友B:
高手都喜欢4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都喜欢4爪的

愿闻其详。另请开坛授业的师傅详细讲讲?

网友C:
三爪的一般都是自定心的,四爪的是单动的。四爪不好调中心,用画针调,但调好了精度比三爪高而且可夹异性工件(类似于花盘),三爪自定心的存在磨损,用久了精度差,但夹的快。

网友:
4抓自定心说是夹持力比较大    3 抓4抓用久了一样磨损一样的精度  关键是‘一刀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爪的一般都是自定心的,四爪的是单动的。四爪不好调中心,用画针调,但调好了精度比三爪高而且可夹异性工件(类似于花盘),三爪自定心的存在磨损,用久了精度差,但夹的快。

画针怎么用啊 :loveliness:

网友:
没看清楼主是问四爪自定心的,我没见过,应该和三爪的差不多吧,就象上面5楼兄弟说的桌子三腿四腿都能站住的
15楼兄弟在工厂没见过用划针调圆心吗,转动卡盘,如果工件在圆心上针尖和圆周线距离应该是相同的,如果偏心了距离就不同了,反正不太好调要敲来敲去的,用百分表、千分表调更准

网友:
四爪自定心卡盘都用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