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熄火降落的炸鸡次数

楼主(2010-03-24):
本人一直不敢熄火降落,就怕鸡鸡直接报废。。。。  请问论坛里的高手了,你们练熄火降落都炸过鸡没呢??????

网友:
450? 500?

网友:
真机不敢,
模拟器玩过,

都炸出快感来了,

网友:
模拟器,也会炸机

网友:
我有个朋友试验过几次,我感觉首先要脚架弹性好
我的SPORT用的一体化脚架,肯定得断

网友A:
450 500 600 700都试过高空熄火降落了.
暂时一次都没有因为熄火降落炸过机 .

网友:
不炸不成机

网友:
还没练。练完给你说

网友:
悬停练习中,帮顶!

楼主:
哈哈   好像还没听有人说自己熄火降落 炸的很爽的人啊

网友:
看你用什么练,我用700 600 熄火降落都没有炸过,非常容易。450 我目前只敢在空中打上熄火开关,下降一段距离,在10米高度,再重新给动力,因为450旋翼惯性太小了,熄火着陆需要掌握好手感,我目前还做不到450熄火着陆。

网友B:
450 sport結構絕對做不了息火降落,硬要來就等炸吧.暫時用過450 pro,beam e4息火,兩機表現不錯.pro要小心落地要柔要準,否則掃齒.beam e4沒這問題玩熄火比較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50 500 600 700都试过高空熄火降落了.
暂时一次都没有因为熄火降落炸过机 .

火星能不能透露下450能在多高的高度熄火下来?? 10米行不? 操作要诀是什么?

熄火之前先开3D,提高转速,然后直接切熄火,打成负螺距,掉到离地3米的时候猛的拉成最大正螺距?

谢谢先

楼主:
呵呵   都说简单 在模拟器里面炸了无数次了。。好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星能不能透露下450能在多高的高度熄火下来?? 10米行不? 操作要诀是什么?

熄火之前先开3D,提高转速,然后直接切熄火,打成负螺距,掉到离地3米的时候猛的拉成最大正螺距?

谢谢先

高度不受限制,只要你能看得到,都能熄火。是在3D模式下直接切HOl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 sport結構絕對做不了息火降落,硬要來就等炸吧.暫時用過450 pro,beam e4息火,兩機表現不錯.pro要小心落地要柔要準,否則掃齒.beam e4沒這問題玩熄火比較爽~

SPORT可以做。我试过了。关键是控制,而不是飞机。

网友D:
450我每次降落都是低空熄火~ 2米左右~ 很安全~

高空30米左右的熄火就做过3次~
炸了1次~

网友:
熄火降落应该是越高越安全吧,那样子达到稳态下降的状态,转速又能维持住,最好是顶着风做,然后再保持一定的下滑角度,最好拉着一些俯仰保持飞机微微抬头的姿势好让下降气流一个劲地吹动旋翼,最后再顶一下缓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我每次降落都是低空熄火~ 2米左右~ 很安全~

高空30米左右的熄火就做过3次~
炸了1次~

听到一个朋友说炸的了。。。

网友:
正飞应该不太难,

倒飞翻身熄火降,
有观赏性...

网友:
真机没几个敢这样做吧,模拟器就常练

网友:
我建议如果真要做的话, 先喝至少半瓶啤酒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