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求发动机技术问题!

楼主(2010-03-24):
我的hsp 中阳16级 平跑 在草地上撞上了石块翻车后就熄火了,再怎么也不能拉着了,请求有同样经历或经验的同志们帮我。

网友A:
再怎么也不能拉着是没可能的,检查点火器有没有电,火头有没有坏,看看油管有没有进油。

楼主:
听声音和拉的力度感觉有进油,点火新换的电池,唯独没看火头,手头没带板子.
火头真的这么脆弱吗?

网友A:
火头脆弱不脆弱就要看你怎么用和发动机怎么调。我试过有时侯点火器的电池接触不良也拉不着发动机的。用另一个火头试一试点火器。

楼主:
更换火头,问题结决.
火头不亮了.

网友B:
撞石头上,把已经碳化的火头丝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