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X600-D突然失去动力问题

楼主(2010-03-24):
我的X600-D出现一个问题。空载的时间大概是悬停飞行15-20分钟之后,突然失去动力,整个四轴掉下来。接着就油门保护报警,将油门归零后就停止报警,自检后,又恢复飞行。都出现很多次了,四个
电机
都摔到钢磁都掉了,还有整个线圈会往下脱。。。。

网友A:
估计是电调的低压保护和飞控的低压保护不同步!

网友B:
我的是飛上幾分鐘打方向時會急速橫滾,很快的。

网友C:
我的x600 根本没法飞,起来自旋不说,还是倾斜的。

网友C:
发现只有开机时先倾斜1个角度 才能飞

网友D:
冬天不觉得,春天到了,电调好热。

网友E:
唉,以我用500D的经验,基本都是陀螺仪的问题,这个起飞前是需要检查的,看看静态工作点正不正常才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