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电池挽救法的要点!

楼主(2010-03-24):
第一 一定要冷冻 2天以上   第二充电电流不能高于1A

第三 放电一定要 小电流放电 这个是必须的  比如说 改为控电 放电

这样重放3-5个 回合 你再用感觉 比以前 好多了

网友:
充电的电压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很多充电器都能设置充电电流的呀,从0.1A~5.0A都行

网友:
锂电池的损坏是不可逆的!

网友:
这个神奇呀

网友:
恕我直言: 瞎掰。

网友:
送到旧电池回收筒里面。

网友:
是充好电冷冻?
小电流放电是多大电流

网友:
锂电过放是电极的物理分子结构发生损坏,不可能通过温度使其复原的。

楼主:
不能是逆转 只能是说是控制住 继续损坏的程度

就好比是 治病一样 能控制住病情而已  肯定是一次 比一次差

网友B:
小姑娘长成了80岁老太以后,就是用最尖端的整容技术把她的外貌弄成了18,她也做不了18岁小姑娘的事儿了……她……她里边老了……

网友:
冷冻电池挽救法的要点?

由于锂电池正极材料对温度非常敏感,所以电池在不同温度下,电池内材料的活化性不同,电池放电容量也就不同.
至于小电流充电,行业里称为"涓流充电"也叫"恒压充电"目的是为了让电池每次在充电后达都到容量设计要求.以保证电池的寿命.
例:将一锂电,充电电压上限调至3.65V.那么这只电池的充电状态为:~~以1C电流恒流充电到电池电压3.65V后,转为恒压3.65V充电,至充电电流0.1C停止充电.
注:"C"为电流定量  一般指电池容量的倍数    1C=电池容量*1     0.1C=电池容量*0.1

网友:
13楼的你这比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姑娘长成了80岁老太以后,就是用最尖端的整容技术把她的外貌弄成了18,她也做不了18岁小姑娘的事儿了……她……她里边老了……
太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