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油门舵机的选择和减震。

楼主(2010-03-24):
飞汽油机有些年头了,发现油门舵机损坏最历害,用的基本是韩国HITECH和台湾SCANNER金属齿,先后损坏好几个。
汽油3D机很重,又是慢速低空做动作,一熄火就是损失。
由于发动机震动大导致舵机:有的是中立点跑偏,有的是不停地抖舵甚至跳舵,有的是蹩死,有的甚至滑齿。因此也迫降损坏或摔过几次机了。

曾经的减震解决办法及和模友们探讨的办法:
常用的单根钢丝直连方式不多久会让金属齿扫齿。在连杆中部象普通连杆一样,弯个三角凸。基本可以避免扫齿,但还是会让舵机用段时间后抖舵跳舵。
有模友建议采用类似尾轮钢丝一样,在中间绕个环,有更好的减震效果。但这又担心过大的弹性降低油门精度。
若用球头方式连接,可以保证精度,但看似起不到太大减震效果。
若用类似拉尾舵的集束式钢丝,似乎又只能减来回震动中一个方向的震动。

就汽油机油门舵机的选择和减震。大家选用哪种舵机和减震方式?有何好的经验和方法?请发布共享!

汽油机吊机5

网友:
估计将油门舵机尽量远离发动机是一个办法

网友:
先不論速度....出力起碼5KG...

网友:
等待, 正想装备汽油机. 学习中......

网友:
把舵机装在发动机上面

网友:
试试用软连接,舵机离发动机远一点。

网友:
同摩托车一样用软钢丝拉线,有精度永远不扫齿。以防火墙为止位装上一段回位弹簧,小油门时弹簧将钢丝涨紧,精度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