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B6充电器跟原装的有什么分别为什么便宜那么多

楼主(2010-03-24):
山寨版B6充电器跟原装的有什么分别为什么便宜那么多

网友:
没分别一样用
顶盗版 一票

网友:
B6充电器确实也是个不错的充电器,但要是你只充锂电的话, 建议不要用。充的不是很平衡。我的时常充出来4.17-4.11-4.02这个样子。还是用专业的锂电充来的实在,这种万能充适合有很多不同电池的朋友用。

网友:
原装指韩国货,国内没原装的

网友:
先不说充出来的电压高低,至少我充出来的电压是一致的
PS:万用表不争气,量出来是4.16 4.16

网友:
我也买了个山寨的,还可以,改了下电阻。

网友A:
山寨的买回来冲完电一定要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买回来冲完电一定要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端电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4324

估计我的万用表也同样是山寨!!
晕菜了!!!

网友:
名字也***装B,一看就是脑残肥猪流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啦

网友:
山寨的平衡精度差,但也不排除手气好时买到精度好的,所谓正厂应该是指飞科达出的,带防伪**的,大概190左右,贵40~50的样子
B6充一致性好的锂电还是不错的,但一致性不好的,或用旧的老电池,平衡就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2012-06-30):
 到底那种好啊

网友:
回复17楼。不平衡的电池要充久才是好东西

网友:
山寨和山寨的山寨的区别。。。。

网友:
关系不大的。

主要在于 精密电阻的精度不一样,出来的电压可能会相差0.0几V。

网友:
关系不大的。

主要在于 精密电阻的精度不一样,出来的电压可能会相差0.0几V。
事实上来说,这一点点电压差对应也就 不到2%的电量,对使用没多大影响。
再说了,由于每节电池容量有一点点不一致,放电的时候每节电放的电是一样的,所以充的时候只要每节电充的电量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并不一定每节都是4.2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