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无动力主轴,轴承如何装入ER延长杆

楼主(2010-03-24):
铣床进家了,清理工作也搞完了,现在是做数控雕铣的时间了,买了根ER20 的延长杆,200长的,要做一个无动力主轴,

延长杆的外径是20,6004的轴承的内径也是20的, 现在问题来了,两个都是磨的很精密的尺寸,轴承就是装不进去呀,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

楼主:
大侠能将详细一点吗,轴承大概要加热到多少度呀

网友:
不懂,帮着顶!等解答!

网友:
用千分尺量一下20的外径不能加太多用个20水管轻轻敲入。

网友:
轴承磨一下

网友:
轴承的公差范围不一样

网友A:
那个200长的什么杆的左端好像是粗细一样的吧?如果是这样的杆,在安装轴承前应该上车床把不安装轴承的部位车去一点(减小这部分的直径),需要安装轴承位置的直径不变(该部分要保留的长度,应该比轴承的厚度大一些)。然后,把轴承加热,就很容易安装了。

楼主:
真不知道轴承要怎么加热呀,温开水、开水、热油、电烤、火烧……

是那个级别的加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200长的什么杆的左端好像是粗细一样的吧?如果是这样的杆,在安装轴承前应该上车床把不安装轴承的部位车去一点(减小这部分的直径),需要安装轴承位置的直径不变(该部分要保留的长度,应该比轴承的厚度大 ...

学习了,我也正准备整个ER延长杆。

网友:
翻了一下老帖:

迷你主轴的一部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5755&highlight=

业余轴承压入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200长的什么杆的左端好像是粗细一样的吧?如果是这样的杆,在安装轴承前应该上车床把不安装轴承的部位车去一点(减小这部分的直径),需要安装轴承位置的直径不变(该部分要保留的长度,应该比轴承的厚度大 ...

还是这方法好,安装容易,以后轴承坏了,也好拆。。。

网友:
轴承放在机油内渚热,再想办法套进去

网友:
我也是感觉这个东西不好装配,主要是没有轴承位,还在 16和20  的杆之间徘徊,如果做大机器还好,小机器就要考虑体积重量了.(太大太重的话Z轴既受不了也难看,还影响机器其他部位的尺寸制定)如果选16的ER杆不知这样可不可以,就是杆和轴承的配合面都不动刀,单独做个套在杆上与轴承配合,当轴承位使用.不知道可不可行,麻烦老大们指点

另如果找坛子里手艺好的朋友做芯轴也许适用性更好,

网友:
每个轴承的内径是有公差的。

买时,拿着 “20的er主轴” 去试.

不行,换别的厂家的再试。

一般情况下会有合适的。

网友:
一般轴承内圈是正公差,刀杆是正公差,应该比较好装的,如果买到的刀杆也是正公差,可能需要紧配安装,精度更好,用电吹风吹个5分钟试试?

网友:
淘宝上有个卖轴承的有安装说明.可以学习下

网友:
还是老工人说的对

网友B:
先用千分尺检查主轴公差在允许范围内,把主轴车空刀(这一点很重要),把轴承放在油中加热,同时把轴放入冰箱冷冻,应该会很好装的。

网友:
轴承机油煮热,70~120度左右(从低温试着来,最好不要超过90度),刀杆放冰箱里冻,负10度左右(我家的能到负20度),
再装不进去就要测量你的杆或轴承的具体尺寸了,可能某一个尺寸超差
轴承用一对角接触(前支承,背靠背预紧)和一个6004(后支承,游动端)比较好!

好像ER刀杆有1/100的锥度,你用0.001的外径千分尺卡一下看看。

网友C:
这种我装过非常的好装

只怕是不够紧不怕装不上
装不上肯定是搞斜了
最好是加热一下用手轻放它直接滑下去的了

网友:
一般刀杆的尺寸装轴承 都不是很紧 直接压入就可以了
无动力轴的设计比较重要

网友: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看这么多字思维都乱了。。。

网友:
咋就装不进去呢?

网友:
费点功夫,用砂纸把轴磨细

网友:
你用砂纸磨了,精度就没有了

网友:
将轴承放在电磁炉上加热至150-180C°,可轻松装配。

网友:
涂点油 滑进去

网友:
轴承一般都是过盈配合的,正常状态下不能装入,如果能轻松装入的话,说明间隙很大,精度也降低了,一般安装两种方法:机械安装,热安装。
机械安装,可以敲打轴承内圈,平行打到安装位,再检查配合度,是否有偏心。
热安装,这样的轴承一般不能热油浴,因为轴承本身是含油的。可以用感应加热等干式加热,一般轴承温度比工作温度高80度左右,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千分尺检查主轴公差在允许范围内,把主轴车空刀(这一点很重要),把轴承放在油中加热,同时把轴放入冰箱冷冻,应该会很好装的。

哇,油炸速冻的铁油条呀,高,实在高。

网友:
轴承一般都是过盈配合的,配合公差应该是在正负5道以内,常用的装配工艺叫“热装配”或者也叫“红装”,网上随便一搜有很多对于这个工艺的描述,简单点就是轴承内圈加热,产生一个膨胀量,其直径正好大于等于或等于待插入的物件的直径,乘热可顺利插入,这点.....和上肉床的时候处理床上工作件的顺序同理吧都得先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怕是不够紧不怕装不上
装不上肯定是搞斜了
最好是加热一下用手轻放它直接滑下去的了

我就是怕遇不到这样的好事,一直没敢买ER杆,怕买到手变成废品。

网友:
建议淘宝上的商家做些现成的卖,包括外套,尾部皮带轮。那样就能自己做迷你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