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好盈的缓启动不够缓

楼主(2010-03-24):
3种模式都试过, 超级缓启模式都感觉都是一推油就起来, 没有缓的感觉,

是不是YT的缓启更明显些

网友:
能耗多少电??所以说我喜欢亚托的电调就是这个原因了,线性很好的,亚托电调用着不错,很多人叫我换都没有换!!

网友:
没比较过,我感觉还可以

网友:
支持35X,180收个全新的,卖的PM

网友A:
缓启动是YT的绝招,不过台湾旭岗的电调也不错!

网友B:
好赢根本就没有缓启动,有设没设一个样

网友:
 现在的好盈就是个摆设。。。基本没有效果的!!线性也没35X好 但是就是耐操!!40A的电流到60A也不会烧!!
根据好靠情报!!好盈准备推出新的版本!!据说线性有非常好的改善!!可以期待一下!!

网友:
好盈确实耐操

网友:
从来不用缓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赢应该没有缓起动。这个问题以前也有帖子问过了。
YT和旭岗是一家,因为旭岗给YT贴牌。
缓起动可以这样分类:
1、不增加额外电流和功耗,按照正确的相序缓慢起动电机:YT和旭岗是这样。
2、可能不是正确的相序起动电机:这种电流很大,电调在这个过程中会很发热,这个过程无非就是加速过程慢点而已。好赢就是这样。JETI的和这个类似,但是做得比好赢的好些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是YT的绝招,不过台湾旭岗的电调也不错!

飞越那个40A配编程卡的是旭岗的电调吗?看着编程卡和60A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湾旭岗  就是给亚拓代工做的当然东西都一样啦

网友:
好赢得缓启还行。
建议重做油门行程设置。

网友(2012-03-27):
好盈新版的电调缓启好一点,
以前旧版黄皮的那种缓启较差,有缓启跟没有一个样

网友:
新版好盈飞腾缓启动堪比铂金,改进了很多

网友(2012-08-25):
好硬现在的缓气动非常好!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赢根本就没有缓启动,有设没设一个样

是没有缓启动,设置了后只是延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