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A123的

楼主(2010-03-24):
焊接A123 会不会爆炸啊? 烙铁那么热,A123 耐热多少?

楼主:
:loveliness: :loveliness: 怕怕,会不会爆炸

网友A:
尽管焊,不会炸的滴

网友B:
扔火力也不必害怕
慢慢的把火灭了就行

网友C:
没事的,电烙铁功率要足够

网友D:
完全不用担心的,A123电池生产的时候就有锡焊过的。注意A123电池正极那个圆片,那就是原厂锡焊焊接上去的。在专门的焊接炉里面电池的温度比你用烙铁局部焊接温度高很多,顺便说下有些商家为了打击同行,声称锡焊伤电池,纯属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

网友E:
焊的时候,温度没有控制好,新电池容量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