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锂电全油瞬间过放!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24):
曾经花近500元买了个G字头的动力锂电!装在我的模型车上(120A有感无刷+3.5T有感无刷电机)慢速行驶没问题.全油就马上过放.电压瞬间变成0.0V.两条动力锂电都这样.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反正近500元已经泡汤了.只想求个明白..商家不让换...

网友:
只能说这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电调保护,跟电池没关系

楼主:
哎...那个电池我同事还有两条.还有硬盒包装.看起来很专业.以后我绝对不会再买这种电池!

网友:
放电率不够吧, 有刷电机+有刷电流,短时电流可以很大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全油门是0。0V 呢?
电池端测的,还是输出端测的?
一般全油门下,电调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池两端电压不可能一下为0,除非不是动力电池。如果真的是那样,你得赶快跑开。

网友:
电调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电调保护会导致电池瞬间过放吗?电池出事当天已经还给商家!他把电池拿会厂家咨询.答 案很简单.过放!电压为0.0V.两块电池不能换.我同事两块和我一样的电池用在有刷电调和电机上使用完全没有问题.我的两块LI电在我手上瞬间烧毁不到1分钟.
    我的电调是HY120A的当时我也怀疑过是不是电调原因.并把电机和电调拆下记回给HY厂家帮忙检测.得到的答 案电调完全正常.现在我已经换了新版本的120A电调.但对于LI电还是蒙有一层阴影.不敢乱买.
    事隔近一年了.也不是想追究谁的责任.只想弄个明白.电池的C数与电池瞬间过放有没有直接关系呢?还有.楼上几位说的电调保护会导致电池过放?假如我再买了同样品牌的电池我的电调应该怎么设定?我记得我只把电调用设置卡把电池设到3.7V就停而已.其他默认...请对电池了解的朋友帮我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设置有错,应该把电压设置到2.8V或者3.0V停。大电流放电,电池的端电压输出肯定低于3.7V的

过放和过流是两个概念,厂家说你的电池过放,你的电池没充电就用的?瞬间烧毁只能说明你的配置有问题,合适的配置不应该存在瞬间烧毁的情况
电调保护不会导致电池损坏,反而会保护电池

网友:
电池的C数与电池瞬间过放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电池的C数一般指电池的最大放电倍数
电池容量*C数=放电流量
如果你瞬间放电超过电池最大放电流量会导致电池发热,电池内隔膜形变,最终短路.
至于有没有关系就要你自己看了~~~~哈哈

楼主:
个人比较赞成12L意见.电调即使设置成3.7V.即使电压只有3.9V每片.我觉得都不是最终烧毁的原因,为什么我用其他LI电就不会?为什么我用镍氢电也不会?

网友:
估计是C数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