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欢喜让我犹 滕州的ZXTM-40

楼主(2010-03-24):
让我欢喜让我犹 我的滕州的ZXTM-40 ,这床是我们单位平时做台钻用的现在手上有点活不得不折腾。今天换了电机轴承电机没问题了声音也很好听了。 那个捣乱的塔轮市场买不到合适的 找了个机加工 要100元 没办法只能给你人家了。 出现新问题床子是莫氏4号的 吊杆是非标的14mm螺丝,标准的是m16的 我买回来的镗刀 面铣刀刀杆都不能用了。准备给他做个手术能装M16的吊杆。

修好的电机

修好的电机

这台钻铣床

这台钻铣床

上过有了

上过有了

明天打下表

明天打下表

全身照

全身照

我最近购买的量具

我最近购买的量具

楼主:
买的刀具准备 干活了,明天那个塔轮就加工好了。接着上这几天买的东西。

改造用的加长16.5钻头和一套钻头

改造用的加长16.5钻头和一套钻头

一套铣刀

一套铣刀

扩孔器和手动铰刀

扩孔器和手动铰刀

一套镗刀

一套镗刀

63的面铣刀加刀片

63的面铣刀加刀片

莫氏4号的刀柄也是M16的内螺纹

莫氏4号的刀柄也是M16的内螺纹

自己电子焊接设备

自己电子焊接设备

装配用的平台和方向很多年没用了

装配用的平台和方向很多年没用了

网友:
顶LZ!!
准备大干一场了。。。

网友:
建议你先检查主轴套筒和机头的间隙,不然铣一次碎一次刀片,我碎了5、6片才反应过来!
间隙太大,那个锁紧扳手简直就是个摆设。。。。。。。。。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明天装上 塔伦 都检查一边。

网友:
出现新问题床子是莫氏4号的 吊杆是非标的14mm螺丝,标准的是m16的 我买回来的镗刀 面铣刀刀杆都不能用了。准备给他做个手术能装M16的吊杆。

关键是看主轴通孔有多大,比16大的话直接买根16的镀锌丝杆(12元左右)焊个方头做吊杆就可以了
孔比16小就麻烦了,把16以上的钻头(加长钻头,或自己焊接钻头柄加长)想办法夹在工作台上,找正与主轴的同心,自宫主轴孔,这样比拆主轴上车床方便一点。

楼主:
谢谢 正准备这么做呢,焊给加长柄夹在工作台上把原来15mm的口扩到16.5mm 这样买个16mm的丝杠做个吊杆 就可以 用了

网友:
如果主轴通孔16以下,也可以用14 的拉杆前面焊个16的螺杆头就可以了,其实拉杆不受什么大力的,

网友:
如果自宫主轴,到把主轴壁给弄薄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用16的拉杆,把后面大部分车成14的,拉杆尾部再套上14的丝,就可以了,最好先别动主轴

网友:
这样的话,你每次装拉杆的时候都先把拉杆拧再道具上,再从主轴莫氏孔从下往上装入,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拉杆还不能动,还有部分老刀具是14mm内孔的 ER夹头、砂轮、等。只能新作个拉杆。

网友:
等着看作品

楼主:
机加工 做个轮子 托了我一星期 郁闷死了 今天去了那加工厂停电了,昨天说刚买来料。让我明天去!!

楼主:
电机装上了,主轴内孔也扩到16mm了。到市场上画7元买了根m16的丝杠锯断做的,主轴锁定还管事锁住后很紧。星期一开始测量补写照片。昨天太急没有来及找那根 超级加长钻头。

网友:
LZ用起来如何,期待。

网友:
想干什么.....

网友A:
请看我被骗的经历。。。。滕州的zxtm4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4742216

网友B:
 楼主好东东也不少啊。

网友C:
虽然垃圾了点,但如果有能力修好用着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