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衡仪控制的B-2 隐形轰炸机 没有安定面也很稳

楼主(2010-03-24):
        经过多次尝试没有安定面的B2很难控制,非常不稳定.最后用了平衡仪将他搞定,飞行非常平稳.

网友:
平衡仪咋安装的,来张特写

网友:
真机也有哦!

网友:
平衡仪都用了,干吗不来两涵道```

网友(2010-04-29):
平衡仪会不会抢舵??
你控制飞机转弯的时候它会不会自动反向修正??
我想是应该不会吧?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它是控制那些姿态?理论上应该是尽量控制飞机平直飞行吧??会不会一不小心就自己飞远了??

网友:
用个陀螺试试看?

网友:
平衡仪的作用是在所有舵面回中后,平衡仪控制飞机回归并保持水平前飞姿态。当你操纵舵面时,飞机按遥控指令改变姿态。

网友:
没用过,
前辈给个安装线路说明好吗?
平衡仪那买的,给个链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