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直油门舵机为什么不用S3001/S3003?

楼主(2010-03-24):
请教油直油门
舵机
为什么不用S3001/S3003,而要用更贵的9252等,是为了更快响应,还是为了舵机性能更稳定?,最近打算出手50机直,正在综合考虑方案
再顺便问一下亚拓的降压器是个什么东西,好像玩电直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啊

网友A:
为了更可靠!
试想一下直机在天上突然油门失控会是什么情景?

网友:
油门舵机失控怎么办
分析以下几点:
1,发动机直接爆炸(爆缸),在好的舵机也没用,只要没影响斜盘舵机,那就熄火降落。
2,油门失控,突然变大(比如卡了不动),那你就倒飞和正飞之间切换吧(真练技术啊),最后等到油飞没了,来个熄火降落。
3,油门失控,突然变小(没有动力)就熄火降落。
4,以上是我胡思乱想,请大家踊跃拍砖。

网友B:
可以用,但是贵的油门舵机相应稳定点,速度快点`

网友C:
2,油门失控,突然变大(比如卡了不动),那你就倒飞和正飞之间切换吧(真练技术啊),最后等到油飞没了,来个熄火降落 这条建议是亮点建议侧摆或者彩虹之类,反正都是不停地打正负螺距的动作!哈哈。我们直接4颗451,斜盘油门都有了,懒得麻烦!

网友D:
没这夸张吧。我的600油门舵机就是用的3003,飞了一年多也没有什么问题哦。

网友E:
我用的INO660MG,还不错

网友F:
3001和3003都很稳定,都是用不坏的舵机。但是其响应速度确实偏慢了一些,所以要有迅速的油门反应更多人选择9253或9254。

网友G:
对油门反应没啥要求的 可以用3001或者3003 我的600用 65MG 做油门舵机 既快 又便宜 嘻嘻~~

楼主:
那降压器是个什么东西呢,没有能想得通

网友H:
没玩过油的帮顶~

网友I:
如果你用定速器就换个好点的舵机吧~~
道理和锁尾是一样的~

楼主(2010-04-28):
定速器是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速度的?它是如何实现定速的呢?

网友J:
定速的作用是控制发动机的转速保持在某一个点上的会自己调整,凭感觉一般是做不到的~百分百的油门是没有作用的~一般都调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见解不知道对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K:
用在航线没问题,但要是3D就不行了,扭力不够,相应速度慢。。

网友L:
以前生产Futaba的时候舵机都贴生产代号~还没注意模拟数码之分~
后来自己改造了拿出来的金属齿轮舵机全是3003级别的~!
欲哭无泪!

楼主(2010-05-28):
我上油直了,发现油门舵机有3001/3003没有什么关系,若装了定速后,舵机速度可能会跟不上,没有用定速,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影响,毕竟我没有能把引擎调整的跟随性很强,速度倒不是重要了,主要是稳定性,FUTABA的舵机的稳定性都还不错.

网友M(2010-08-17):
飞3D时油门1抽1抽的.标准舵机反应慢.肯定死翘翘.必须用高速舵机

网友N:
我用的3003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O:
我用四只3003

网友:
奇怪,为什么上面一提到舵机卡住,都说等没油了熄火降落,3D模式下油门恒定一样正常操控,很容易降下来呀?不用等吧?

还有,关于扭力,我的引擎是OS50,转动油门轴轻轻就行了,而且那个塑料油门摇臂的安装结构本身就只能承受很小的扭力,远小于3003的扭力,是不是买了伪劣产品?

网友:
没的问题 不要过分的暴力 就ok

网友P:
我一直认为油门用高速舵机控制是一个误区。尾舵机必须用高速的,因为舵机的动作直接控制尾桨的桨距,而机身姿态对尾桨桨距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舵机稍有动作就能很快在机身姿态上反应出来。但油门舵机不一样,发动机转速对节气门开度的响应并不直接,说白了就是节气门开度增大或减小后,发动机转速升高或降低都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相对3003这种标准舵机速度来说是很慢的。就像汽车一样,如果挂在空档,当你快速的踩下和抬起油门踏板的时候,发动机转速并不会和你脚的动作保持同步。我认为,S3003舵机足以满足油门调节的需求,没有必要花冤枉钱去买什么9254,即使使用了定速器。
纯凭经验分析,没有实践检验,欢迎拍砖。

网友(2011-03-03):
建议楼上 头像修改一下,    你的文章写的不错。

网友:
本人没有油直,还有最近老碰到省小钱丢大钱的事,如果我入油直,肯定不用3003

网友:
油门舵机如果用定速器最好用数码这类精度高速度快的舵机,油门舵机其实最关键是和十字盘舵机最好同步,否则在大螺距变化的时候,会出现你螺距到了,油门没有跟上滞后的问题,不过如果油门舵机速度过快也没有用,OS55 的引擎记得最快的响应时间也要0.14秒,所以从理论来说,超过0.14秒速度的舵机都是浪费了,化油器根本来不及这么快的响应.

网友:
如果不用高速舵机,那么定速器等于白搭,正如楼上所说,油门本来响应就慢,再用慢速舵机,那么就更慢,起不到定速效果,3D动作根本难以实现,飞起来很难受。
飞过定速和不定速的,根本是两个感觉,差别太大。

网友(2012-05-08):
汗 乱说的人多

看你飞道什么水平 3d当然3003就不能满足了

网友:
我用610拉油门

网友:
 我的600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油门反应没啥要求的 可以用3001或者3003   我的600用 65MG 做油门舵机 既快 又便宜  嘻嘻~~

同意这说法,3001和3003都可以用來拉油门

网友:
降压器的问题还是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一直认为油门用高速舵机控制是一个误区。尾舵机必须用高速的,因为舵机的动作直接控制尾桨的桨距,而机身姿态对尾桨桨距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舵机稍有动作就能很快在机身姿态上反应出来。但油门舵机不一样,发动机 ...

网友(2012-10-04):
为了不让你炸机!

网友:
魔界也有很多纸上谈兵者...其他舵机快所以油门舵机也要求快...发动机不需要压缩和提速过程的吗?怎么快啊?你就算用手直接拉风门,发动机都达不到那么快的反应...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通行性,纯看个人要求和使用情况,以前没有高速舵机的时候,不也没什么事吗,没有必要多做纠结。

网友Q:
学习中,9254多少钱?

网友R:
因为直机的油门和罗距是要同步的。

网友S(2012-11-16):
````````````````````风神就是3003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

网友T:
3001, 148能用,3003绝对不能用直升机,去FUTABA查查,,都不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