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卡片机上去的话,航拍效果不是会更好吗??

楼主(2010-03-24):
模友们怎么不选择绑相机到飞机上哦?卡片机的话也不重哦。像Z18那种的机子都到1000了,佳能的ixus相机的也不贵呀。而且大家本来有相机的话,直接绑定上去不就好了吗?而且镜头,CCD这些上面的做工,图像的稳定性不更优秀吗?我测试了一下我的 IXUS 85.估计在70到100克左右,比1000毫安的电池重一点点,比1800毫安的电池要轻。。。用强力透明胶和一些KT材料或者泡沫材料防震固定以后不是很好的航拍摄像机了吗?   如果是索尼的T系列的话  重量不更合适了嘛。。。最近特地留意了很多款MINI的DV   有一些推荐给大家的东西。我自己没有用过的,但是那个价钱是广大模友都可以接受的。是蓝魔这个牌子的,叫D9还是什么的。以前看过舍友用蓝魔的MP3  效果还行,牌子的质量应该比一般的杂牌要好一些吧,还有一个叫大眼睛迷你DV  这些都是内置锂电的,然后摄像头外观都比较不错。200到300左右吧。

对啦,还要问前辈们一些问题,FPV的平衡仪,不加装FPV摄像头,收发的情况下。可以不可以安装平衡仪呀~?
是不是松开遥控了以后   飞机会自动调平呢??  需要装OSD模板才能装吗??   谢谢大家

网友:
上个IXUS 85的效果看看 。关键是没人上效果图

网友:
主要是好多卡片机没AV端子输出啊

楼主:
我发觉佳能的和索尼的都有哦。其实现在的相机也不贵了,大家考虑的应该在相机本身的重量上面了,去皮的话,应该就很合适了,索尼的和佳能的传感,镜头应该都很优秀的,我用住佳能IXUS 感觉它对于光线,色差呈像方面 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卡片相机用于航拍也毫不逊色的。我试了一下。我的4G 高速SD  可以录制25分钟最高质量的视频,  25分钟 飞机电池应该也差不多了吧。还是很不错的选择的,不用另外买运动型的DV了,也省了不少钱,不是吗?好的 迷你DV  柯达 Z18那些都很贵的。直接用相机路就好啦。过段时间我试试看效果如何。。。最近风比较大。

网友:
航拍的话,这样可以,FPV的话,不可以,因为焦距太长了,视角不够用。何况,设备太重。

网友:
可以找具备广角端的卡片。

网友:
平衡仪是单独工作的,跟是否装OSD、FPV设备无关。只要调试好,脱控就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