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失控的求助

楼主(2010-03-24):
今天买了架翼龙,装好后打算在家里试试,之前用那个雷鸟的控比较习惯,于是就换了晶体。但是打开遥控器后发现根本无法控制,要么没反应,要么桨和舵机乱转,更恐怖的是我关了遥控器依然在运行,这还怎么拿出去飞啊,郁闷
求助各位老鸟,谢谢

网友:
频率不同的晶体和控是不能放一起使用的

网友:
要换就把控 晶体 接收一整套换过去 要不就查看你的晶体和控的频率是否一样 比如35的是不能放在72的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翼龙的晶体是35.1M, 雷鸟的晶体是72.8M
我把35.1M的晶体放到了雷鸟的控里飞翼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菜嘛,也不知道哪里是重点

网友:
晕倒,35M和72M是不同频段的,就算你接受和发射放同样的晶体也不行,要更换高频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这两个控还是不能换着用喽?

网友:
购买时 说好要72m的控就行了

网友:
换个72的接收就行了

网友:
看看物理书之《电磁振荡和电磁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翼龙的晶体是35.1M, 雷鸟的晶体是72.8M
我把35.1M的晶体放到了雷鸟的控里飞翼龙..

真是高人,不同频段的晶体也想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