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是不是加密狗不对啊?

楼主(2010-03-24):
用的大概是08年买的四合一模拟器

网友:
试试设置把第二个飞机打开并设置好,我的昨天也出现过这个,把第二个飞机设置一下,就出来2个飞机,屏幕也分两个,然后再把第二个飞机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改头像了,试回贴!

楼主:
谢谢,2L的兄弟,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