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恒龙hl3851-3无刷18仔 速度 100米多快?我12.5秒

楼主(2010-03-24):
恒龙hl3851-3无刷18仔 速度 100米多快?我12.5秒 算了下, 时速28公里左右 不知道这个速度算快还是慢啊?呵呵 和我高中的时候100米跑的速度一样。

网友A:
应该在8秒以下才叫快!

网友B:
慢啦当然!一般都有个30几到40左右吧,虽然我不玩车,但是看了那么多视频,大概也不止你这个数吧

网友:
感觉原来我的车用3S2200电池最少能上70!

网友C:
楼上的 70多的 我的第一辆 小卡就是这样解体的
很惨 撞到路沿石 直接稀巴烂 绝对70多的

网友D:
LZ 你的也太慢了吧~~~

网友E:
楼主的这也太慢了吧。。。

楼主:
看数据确实不快,可看它跑起来还是蛮过瘾的,呵呵咱们新手都这样吧,没见过世面O(∩_∩)O~不过不知道那不能换3s电啊?现在用的原车镍氢7.2v电池组,估计弄个11.1v能快点,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