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 又遇到疑难杂症

楼主(2010-03-24):
飞机80个起落 炸机10来次 最近发现机身抖得厉害 做了个全身检查 有问题的部分都换掉了  发现大浆转起来后 十字盘随转速摇动 左右前后的画圈 以为十字盘坏了 换了个新的还是这样 现在飞机怎么调中立点 尾巴都要向左边飘 有时候还有金鱼尾 程度很小 一会晃一会不晃 判断是震动造成的 但一直找不到震动来源  3轴全新 十字盘全新 主轴轴承全新  尾浆刚换的中联和轴承    飞机配置450M+YT60A+D95MG*3+GP750+DS520   JR 9X2+77S

      不知道哪位神医能帮忙看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兄弟的帖子顶一个!是不是旋翼头的问题喃?

网友A:
检查旋翼头所有球头 特别是升降舵
GP750通电3秒初始化这之间最好不要动机身以免造成读中立点失败
感度适当调低些 不知道E4的尾桨夹上有球头没有
我是根据Sport解释的
占座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十字盘左右前后的画圈 ,那不是主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左右前后的画圈 ,那不是主轴弯了?

主轴没弯 换的新的上去 没装旋头之前 空转过      要是主轴的问题 就不叫疑难杂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旋翼头所有球头 特别是升降舵
GP750通电3秒初始化这之间最好不要动机身以免造成读中立点失败
感度适当调低些 不知道E4的尾桨夹上有球头没有
我是根据Sport解释的
占座等高手解答

旋头上所有球头和螺丝都检查过 没问题        用以前的感度一直都没这个现象  就是震动大了后尾巴才开始飘的   现在就是震动找不到方法解决

网友C:
笨猪,你取掉尾巴,看还抖不抖。不抖在在旋翼头上找问题,还抖就在尾巴上找问题

网友:
尾轴弯了?

楼主:
3轴都是新的 检查过 没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笨猪,你取掉尾巴,看还抖不抖。不抖在在旋翼头上找问题,还抖就在尾巴上找问题
试过的 之前是旋头和尾巴都抖  现在换了尾中联和轴承 尾巴不抖了 就是旋头抖

网友D:
请检查一下DS520本身的虚位   有条件的话换一个尾舵机试试

网友E:
旋翼头拆散,只把中联装上去,慢慢推油门看看是不是有重影。一步步把旋翼头装上去,就能找到震动的来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翼头拆散,只把中联装上去,慢慢推油门看看是不是有重影。一步步把旋翼头装上去,就能找到震动的来源了。

这个方法试过了 中联没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检查一下DS520本身的虚位   有条件的话换一个尾舵机试试

新的啊 才用了2个月 以前用的9257还在 回去换上试试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我断定是主轴固定座摔变形了.  你把主轴固定座取下来放在玻璃平面上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主轴固定座没有变形的话,  那么几是测板的螺丝孔摔大了.

网友:
桨的重量??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主轴轴承

网友:
同上楼上头像是你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