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丝杠铁销清楚法

楼主(2010-03-25):
本新手自准备买车床时进入本坛以来,确实跟大家学到很多经验,每次遇到难题大家都是有问必答,谢谢了。今天在车床丝杠上搞了个铁销清除法,很简单,也很实用。就是在丝杠的开合螺母两头分别固定一个牙刷头就行了,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A:
我用气吹好用

网友B:
铁屑~~清除~~~

网友C:
好方法,具体方法是怎样的?说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D: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铁屑掉上去,掉上去了用高压气吹

网友E:
这个方法简单易行。

网友F:
我一般是开着开合螺母,把拖板从前摇到后,然后丝杠牙刷伺候......

网友G:
那把丝杠上加个护套不就更完美了吗,都不用清理了,

网友H:
有谁试过吸的
旋风离心集尘器应该可以

网友I(2010-05-07):
建议楼主上图看看,造福我等新人。

网友J(2012-03-27):
找点不粗不细的线,开自动走刀,把线绕在丝杠上半圈,。。。一趟下来就很干净了。

网友K:
直接毛刷伺候的旁观

网友L:
用洗衣机的排水管,或者是进水管套上,五金杂货店有卖

网友M:
呵呵,不够彻底把

网友N:
想法很好,有创意

网友O:
要不要挤点牙膏。

网友P:
回复 网友O:
要不要挤点牙膏 最好再抹点神油

网友Q:
 直接用丝杆防护照

网友R:
用牙刷只是表面看上去干净了,其实磨损正是那些剩下的细削,大的颗粒可以产生楔子效应。

网友S:
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T(2012-10-04):
我们是用车床清理,然后加上螺母放在车床是滤过两三遍,那样螺母就配套了,济宁利兴也去毛刺,很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