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凤凰2.5 请教

楼主(2010-03-25):
DSX7+ 凤凰2.5  连上了 但是不能飞3D 请问是在遥控调还是模拟器调?? 搜了所有凤凰的说明 都没有详细说明呀。

网友:
直接在DSX7上像真机一样调曲线 混控什么的!!直接能反映到 凤凰模拟器里面!!跟真机一样操作!!很爽的!!

网友:
默认按数字键3为3d模式,数字键1为熄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凤凰里选是亚拓600  在凤凰里的遥控的设置里 选上了 idle   up   可以了飞3D了 。 模拟器只识别DSX7的一个开开关就是7通道 我用来和idle up 对应实现了3D飞行。

这个应该是在凤凰里面设置的方法

如果是在遥控器里里面怎么设置呢,我还没有买直升机 所以不会设置混控 实现。请问有详细一点的嘛?

网友:
遥控器上调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