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高人一下Dremel和Proxxon的电磨哪个好一些?

楼主(2010-03-25):
大家好,初来这个论坛,发现高人太多了,^_^
自己刚接触到铣床这一类工具,非常着迷,还是个学生,正在业余时间慢慢学习中,嘿嘿
最近想买一个多功能雕刻机,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模型或者DIY用的,可是不太懂,希望各位高人能推荐一下,在搜索引擎上都是广告和淘宝的shop,实在看花眼了
现在看中的有迷你魔(Proxxon)的几款,还有一个Dremel的品牌,不知道这是不是值得购买的品牌,或者各位知道更好的希望能给推荐一下,先在感谢啦~~~

这个Dremel有说是美国牌子,还有人说是瑞士的,不知道花600买这个值不值得

Akkuspannung: 7,2 V Akkukapazität: 1,0 Ah Ladedauer: 5 h Gewicht: 0,295 kg Leerlaufdrehzahl: 5.000 - 25.000 1/min Akkutechnologie: Lithium-Ion

迷你魔的就不上图了,有好几种,价格从150到600不等

其他牌子就不太清楚了,淘宝倒是有个很便宜的150全套的,怕质量不好。。。

另外题外话,各位高人觉得迷你魔PD 230E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呀?身边只能找到这个。。。

再次感谢~~~O(∩_∩)O

网友A:
Dremel是美国的牌子。我有一套400系列的套件,可以配上锯台等附件,扩展性很强。
Proxxon应该是德国的牌子,好像被博士收购了,记不清了,可能有错。
国外论坛上对两者的评价是半斤八两

网友B:
迷你魔150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emel是美国的牌子。我有一套400系列的套件,可以配上锯台等附件,扩展性很强。
Proxxon应该是德国的牌子,好像被博士收购了,记不清了,可能有错。
国外论坛上对两者的评价是半斤八两

谢谢,我刚才查了下发现这一款Dremel的电池好像很不耐。。。相比之下还是选择你说的400这一类的型号,^_^
Proxxon的种类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呵呵,请问你知道Proxxon的PD 230E大概多少钱合适吗?上次还看到了2400好像,不知道具体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你魔150全套?

嘿嘿,我不太懂,查到的最便宜的Proxxon的雕刻机15欧多,大概也就是150rmb左右,不过全套确实不可能,就是个裸机,呵呵

楼主:
在淘宝上看到很多不知道品牌的雕刻机,那种一个很大的电机加软轴的,感觉上好像很扎实,但是不知道相比那种手握式的怎么样,各位有经验的给推荐下吧

网友:
有条件气动的最好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电磨吧?这里的雕刻机都是指cnc(数控),所以看到150,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网友D:
Dremel 的这款我有,很方便,但要不断充电,难得一用是很好的选择。
半工业用途还是要直插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谢谢,又学习了,继续搜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电磨吧?这里的雕刻机都是指cnc(数控),所以看到150,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对,是电磨,见笑啦哈哈,因为查的Dremel和Proxxon都没直接翻译,在淘宝上看到叫雕刻机就顺带叫上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Dremel 的这款我有,很方便,但要不断充电,难得一用是很好的选择。
半工业用途还是要直插电的。

是,我看到网上有老外评价说当买回去充满电只能用30分钟,有几个说只能用5分钟,实在有点麻烦
现在这款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好像改进电池了还是什么,在包装上有个很大的“New”,电池说是锂离子充电电池,也许稍这个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