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鉴定一下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03-25):
亲戚帮忙弄了两块泡沫板,感觉硬度还可以,但比成品涵道机还是有些软,不像是eps,是不是epo呢?做涵道机是否合适?求大家帮忙鉴定一下,谢谢了!

网友:
好像聚氨酯 保温板 多用于建筑保温  不大适合做航模,太脆

楼主:
这个并不脆,比eps有韧性,担心刚度不够,密度太大。

网友:
像保温材料

网友:
这个是保温板 韧性很好 这种好象是建筑板 现在很多大型建筑都必须用这个固定保温 定型

做飞机很不错的材料  码头那架B25轰炸机就是用这个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