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想入魔,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3-25):
请问:大家说的450入门机型,这个450,500是什么意思
想自己组装台450,应该配什么工具,买哪个品牌的配件,价格是多少
希望大家说得详细一点,我是纯菜,只想圆儿时的一个梦想

网友:
 700吧`好飞`
有老手带更好`

网友:
700好飞,一炸就惨了。
450吧。代表的有亚拓450,飞越450之类。
工具有1.5MM、3.0MM内六角螺丝刀,螺距尺等。还要买个遥控。
价钱在2000~4000之间
如果只是玩一下可以买台LAMA也可以

网友:
新手一定飞电的,700那么大,多危险,就算不打到人,打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再说700炸鸡成本多高,新手肯定接受不起,上个山寨450,电子设备和控买好的,以后山寨机器当配件或者便宜卖掉,在买好的。 电子设备和控 千万别折腾,早晚得换好的,还有工具要全,充电器一定也不能省钱,不然你的电池总大肚子,花的其实更多。

网友A:
 又来说老话了!!
先进个好点的遥控器 先飞好模拟器...机子不要买套装 套装很多东西玩上了就发现要出掉!!!!
整套飞机分以下几个部分: 1 机身  2 遥控+接收 3 陀螺仪
以上3项(绝对不要差的 直接上好的 绝对不后悔!)机身可以上YT SPORT就好了!身边有高手飞TG450的就上它!! 遥控 几百块上 6EX HP   1千多点就上6EX 2.4G或者DX6I  上1600元上DSX7 最理想! 一步到位就上FUTABA的T8FG吧!! 陀螺仪最起码要上正货GY401!
4  锁尾舵机  5 十字盘舵机 6 电调 7 电机 8 修机专用工具 9 易损配件
锁尾舵机 可以用国产 恒吉922    十字盘舵机要3只 可以用恒吉933 或者辉盛MG90性价比都很高! 电调要上好盈40A耐炸好用! 修机工具必须的有 球头钳 内6角螺丝刀 1.5mmX2 2.0MMX1 2.5MMX1 套筒4.0mmX1 5.5mmX1 还必须有镊子 尖嘴钳X1 备用机身螺丝1包  螺丝胶  强力模型用双面胶  模型用魔术贴 螺距尺 扎带 桨托 标尺  等等!!
10充电设备 11 电机 12电池
然后不得要说的是充电器  充电器最好上好点的平衡充 起码正品B6以上的多功能平衡充!B6不带风扇!米够最好加多点钱买个带风扇的!例如X605是B6升级版!要安全最好用就上UNA6独立平衡充!!
电池又分 LIPO聚锂  和 A123电池!!价格差不多现在!一般的新手适合用A123电池耐用可以起落无数次!!不过一般配套的飞机是飞聚锂电池的!要飞A123要换专门的电机马达!市面上国产最好的是朗宇S2220卖一百多!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傲翔AX-2218!九十多块!
搞几块电池是必须的!!
以上12项 是必须品! 全套搞出来!!大概4000左右!但是绝对是走得直线!!不走弯路哈!
哈哈!!说了一大堆!!其实我也是刚入魔一个多月!!不过一路走来自己飞飞!看贴无数说点心得还有点了!以上是不走歪路!!新手建议配置!!都是些绝大多数朋友推荐实用性价比最高的 宝贝!!LZ可以参考一下!!其实机子并不难装...基本多模型有兴趣的兄弟拿回来看说明书就懂装了!!当然最好身边有老手指点可以一日千里!!  希望LZ也玩得爽!一起爽飞!!哈哈!!又贴来帮助新人赚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来说老话了!!
先进个好点的遥控器 先飞好模拟器...机子不要买套装 套装很多东西玩上了就发现要出掉!!!!

买散件,应该需要安装图纸吧,目前有点乱,不知道从哪部分入手

网友:
还是规规矩矩买个模拟器来飞吧,不然等下花了几千大米回来,发现直机那么难飞,自己又只是三分钟热度,到时卖二手又得亏

网友B:
450是主桨 单只桨325mm长度的直升机
500是425mm
550是500mm 或者 550mm
600是600mm
700是690mm

你现在开始学习   建议450或者500  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

450最小,比这个再小的不要买了,作为练习来说这个最好

我不清楚你的经济情况,那么我建议你买一个品牌的飞机,因为一些小厂的飞机毛病很多,新手怕是不好应付,而且有些地方处理不好有安全隐患,配件如果可以,尽量用原厂件。

推荐一些品牌给你:

Align sport, 这个飞机保有量最大,询问方便,等以后熟习了,可以很轻松的买到副厂件
Beam E4, 这个飞机做工也不错,原厂件不贵,就是灵活一些

其他品牌: 如果周围有老手的话,可以考虑,因为有时候会有些小毛病
飞越
非奈克斯

楼主:
模拟器,是不是就是个遥控器+模拟软件?
玩450,500,550,600,700,各自的基本预算是多少呢,
高手们给个价,小菜也里也有个底啊

网友:
 450按照我的配置 配DSX7的大概4300左右!!包3个120块的电池!!
如果500 要贵点 大概一千多!!
如果600 就要贵一倍!
如果700又贵个两三千!!
450是配件最便宜的!! 上了500配件要贵1倍!! 600的配件要比450的贵个5六倍
700的配件是450的10倍.. !!我们从容易上手程度 机身大小 维护成本 上推荐!最好是450!!
就算你飞700 也还是要飞450的!!450 是最起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是主桨 单只桨325mm长度的直升机
500是425mm
550是500mm 或者 550mm
600是600mm
700是690mm

你现在开始学习   建议450或者500  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

450最小,比这个再小的不要买了,作为练习来说这个最 ...

楼主:
我需要了解哪些方面的知识,才能对直升机的,安装,调试,飞行有个大体的把握,不至于像无头苍蝇,
最好有相关链接,让我恶补一下

网友:
楼主。建议你善用论坛搜索功能。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我还要潜水修炼

网友:
我也继续潜水

网友:
多潜水就发现自己有太多的东西要学

网友:
关于450 500... 等分级方法的补充,
正解应该是电机级别,早在无刷电机普及之前,450用的就是450有刷电机,500用的就是500有刷,以此类推

网友:
哎~~~~我也潜水吧~~~~~等学到的知识多了再考虑亲收上阵~!!!

网友A:
 看来都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