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我的控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3-25):
我的电直是九鹰LAMA5,买了刚好1个月,新手。前几天由于工作忙,加班,因此停玩了1周,刚好这周有几天的天气潮湿,结果昨天再玩的时候不行了。具体情况如下:
        1、控电池满电,机子电池也满电,开控后再接通机子电池,4合1指示灯闪烁(正常),然后操作控,飞机完全没有反映,两个电机,两个坨机都没有反应。
        2、先接通机子电源,4合1指示灯快速闪烁,然后再打开控电源,4合1指示灯由快速闪烁变成正常闪烁(正常现象)。控在电脑可以玩模拟器,正常。
        3、怀疑4合1电路板结露,我拆开机子,用吹风机吹4合1的电路板,吹了几次,然后再试,操作控,机子仍然一点反映都没有,接着我怀疑是不是控受冲击,频率乱了,然后重新对码,还是不行。
        请教各位前辈,我是一个新手,对电直的知识不是很多,希望有懂得的前辈帮帮忙,找找问题。谢谢了!!!

楼主:
4通道通道都没有输出,是不是发射机频率没有接收到?还是因为发射机的信号发射有问题?

网友A:
换对晶体试试

网友B:
说不准是接收的问题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掉码了,要重新对码,楼主可能对码方法不对吧,好好看看说明书,在对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掉码了,要重新对码,楼主可能对码方法不对吧,好好看看说明书,在对一遍

我试了几次对码,都是看着说明书的方法一步一步做的,但是还是没有反映~~~~会不会是说明书写漏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准是接收的问题呢

我也曾怀疑接收的问题~~~用了不到1个月,不可能这么快烧了吧,我闻过也没有糊的气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对晶体试试

我水平较差,不懂怎么换啊~~~4合1电路板上的都是无脚件,不敢乱动它~~~找店主,店主暂时还没有反映~~~
不知道玩过九鹰LAMA的,有没有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