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0C遥控怎么在固定翼上面油门锁定

楼主(2010-03-25):
我用的FUTABA 10C遥控,617接收飞的固定翼,但在直机上面的油门锁定功能到固定翼模式上面不能用的,是什么原因,怎么设置呀,油门锁定了安全一点,谢谢!

网友A:
自定义混控。很简单。用了很久了都。要学会用高级混空功能。要不用高级控干啥。

网友B:
自定义混控。MASTER and SLAVE as THROTTLE.TRIM ON.LINK OFF.自定开关,例如G, 向下RATE+100% ,向上-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