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的控电长时间不用,怎么保存?

楼主(2010-03-25):
短期内可能都不会用到~~~现在已经放在控内大概一个多月时间了。请教如何长期保存最佳?

网友A:
给我保存,,, 。 拿掉电池,用盒子放在不要潮湿不要高温的地方就可以了。

楼主:
哦。。我已经自己做了个防潮箱了。

楼主:
是不是其他锂电也能这么保存呢?

网友B:
3.8V 做防潮 放在冰箱冷藏室

楼主:
 太专业了

网友C:
3.8V/CELL 的保存电压

网友C:
哦,原来是10C的镍镉啊?充满电保存,没半年或者每三个月充一次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方法简单多了。每次充是放控里充还是用专用充电器?

网友C:
这个随便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