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03-25):
那位知道如何在直径15mm,长度300mm的圆钢中心打一个直径4mm的通孔,孔径公差0.02mm,径向跳动公差0.04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位知道如何在直径15mm,长度300mm的圆钢中心打一个直径4mm的通孔,孔径公差0.02mm,径向跳动公差0.04mm。

貌似楼主造的这根管子用途有点敏感。多年前玩某种管制物品时造过,以失败告终,最后是买无缝钢管做成品。如果加工,设备在兵工厂有,或者做钢管的厂有,前者精度能达到千分级,后者精度一般。

网友:
常规加工很难,买成品无缝管然后用挤压的办法扩孔倒是可以尝试。

网友:
这个可不是业余玩得了

精度要求不低.
关键是通孔太小,
好像没听说有干4mm的精密镗刀,尤其还这么长.
不知道火化加工如何

网友:
通孔问题不大,精度难搞。手工拉磨,半个月左右!

网友:
愿意出钱的话,考虑下慢走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造的这根管子用途有点敏感。多年前玩某种管制物品时造过,以失败告终,最后是买无缝钢管做成品。如果加工,设备在兵工厂有,或者做钢管的厂有,前者精度能达到千分级,后者精度一般。

说得很委婉!警惕性很高嘛

网友:
各地的深孔钻加工店有这个精度吧,不过你这个估计人家也不会给加工的。

网友:
最实际就是深孔钻 300MM 小KS

网友:
用合适大小的钢珠挤,分步进行。以前见过有本书介绍过。

网友:
这个问题陈正是高手。

网友:
楼主所用的东西好像气X的枪管。

网友:
气够好 但这个东东不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知道如何在直径15mm,长度300mm的圆钢中心打一个直径4mm的通孔,孔径公差0.02mm,径向跳动公差0.04mm。 [/quoten你这个就是枪孔吧,就只能用枪钻加工了(也就是深孔钻机床了),不然的话还是慢丝算了,又好找还准

网友:
DIY不好实现  我在旧货市场看到长150mm 直径4mm的钻头
即使有300长的  楼主要求的精度也不好实现
依我看  放弃自己加工吧

楼主:
谢各位,我找到相应的钻头了,很佩服大家的想象力,只是进口设备上的一个零件(实物的外形尺寸很复杂),以前倒是有支4.5口径的(峨嵋牌),不过很久很久以前几个警察朋友借走后,就一直没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