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坦克底盘上有个ABC开关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0-03-25):
坦克底盘上有个ABC开关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冒烟器的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真不清楚。。。

网友C:
冒烟器的,你看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新的带1的 是冒烟器的,最老的版本那个是调坦克接收的信道的,一个频率可一起玩3辆车

网友E:
控制频点的。

网友F:
控制频率的

网友G:
是冒烟器啊新坦克都靠换震晶调频率了

网友H:
坦克型号如果带“-1”的就是只有两个可用,冒烟器的开关,如果型号没带“-1”的就是调频道的,在A的话遥控右下角也要在A的位置就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