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控模拟线的问题,请教高人!!!!!!!谢谢

楼主(2010-03-25):
我有一个esky的0404a控和圆头usb模拟线,用来练习模拟.
还有一个6ex的控,但是没有模拟线.

现在我想用0404的模拟线连在6ex上,是不是把模拟线上对应的ppm信号线和地线直接和6ex上方口的对应端连接,就可以用了?

请教高人,因为我觉得两个控用的都是两根线来控制信号的输出

论坛上没有搜到,只是搜到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4%A3%C4%E2%CF%DF
感觉是这样的,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esky的0404a控和圆头usb模拟线,用来练习模拟.
还有一个6ex的控,但是没有模拟线.

现在我想用0404的模拟线连在6ex上,是不是把模拟线上对应的ppm信号线和地线直接和6ex上方口的对应端连接,就可以用了?

请 ...
对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谢谢,开始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