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HB730+MD922+DSX7 尾巴左右大幅度摆动,无法锁尾,为何?

楼主(2010-03-25):
HB730反放的,打开了Rev
DS 为on,
delay为0,
limit为80%,
控里面的感度设置从0到100都试过,一样。
0: 0-100
1: 0-100  都试过 没有用。
请好心人帮忙解答。
我记得这个是感度的问题,可是为什么怎么调都没用啊

网友:
什么控?会不会接收那部分接错了

楼主:
DSX7的控  接受没接错啊  这个可以肯定
RUDD接的陀螺仪,AUX2接的感度

网友A:
借用一张图,这个设对了吗

网友:
肯定有地方错了

网友B:
我才解决的问题.电磁干扰了,把接收机和电调电机拉远点

我才解决的问题.电磁干扰了,把接收机和电调电机拉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一张图,这个设对了吗

我的设置和这个正好对调了,我下班再试试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才解决的问题.电磁干扰了,把接收机和电调电机拉远点

这个可能性不大,尾巴有规律的左右摆动不可能是干扰,干扰是无规律的。接收机能对什么进行干扰?接收机只是接受啊,有没有发射源。

楼主:
还是摆尾  哎。。。。难道这个陀螺不行?

网友:
仔细看看陀螺仪的说明吧。。

网友:
楼主 你按我的方式接   PIT接 螺距  GEAR接 感度  RUDD接 方向  ELEV 接升降 AILE接副翼  THRO接 油门  AUX2 空着  MIX1-3 全部关闭

网友:
这样接法 陀螺仪永久在所谓模式下 但是至少不会因为控的设置错误 而造成无法飞  嘻嘻~~

网友:
我的MD922正在路上,也是HB730。。。。。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接收插错了,RUDD接陀螺,GEAR接感度

网友:
把遥控里的陀螺感度设置映射到AUX2,最后把GEAR关了!感度线要接在AUX2上!之所以调不好就是AUX2和GEAR同时开了就失效了不管怎么调感度都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