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入手油动机是二冲程的好还是4冲程的好?

楼主(2010-03-25):
新手,看了一些关于2冲程和4冲程的区别,但还是不清楚对于油固来说那种更合适一些

网友:
40级以上的4冲比较有感觉

楼主:
有感觉是指声音上吗?

网友:
四冲程效率高、二冲程结构简单

网友:
新手建议先把模拟器玩熟,再买个OS二冲发动机装高翼练习机,然后再低翼练习机等循序渐进滴进到四冲像真机、F3A机或吊机。除非周遭有老鸟协助帮忙,否则千万别用国产发动机上手,因为它会磨掉你对油机的兴致。

网友:
新手建议用2冲

网友:
新手建议用2冲,成本低,易掌握。

网友:
还是2冲程的,功率/重量比大,价格也低,虽然费点油但玩模型也不差这点油,起码比甲醇机省

网友:
个人认为,纯新手还是国产二冲比较合适,原因有三:1、结构简单,上手快,可以腾出时间享受飞行乐趣!2、发动机的升功比高,对飞机的适应度大,不用重复投资。3、国产二冲发动机的性价比好,配件充足,即使完全报废也不会带来很大损失!

网友:
身边有热心的老鸟指导,自己也比较有米,就上进口四冲。没条件,但有闲心折腾,就用国产2冲,否则用进口2冲稳定省事

网友A:
国产2冲并不差,只是大多新手手比较痒,不会调却乱调,结果是越调越麻烦, 实际上有些国产品牌的发动机出厂都基本调准了副油针的位置,只要大概调准主油针就能稳定工作,新手往往是没做好发动机周边设备及发动机本身组装有问题,使发动机不能稳定工作,却去乱调油针,只能是越调越乱。

网友:
我就是三叶32上手的,用的素油,感觉挺好!!不过油耗方面确实难以恭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絕對同意你的看法!我就是國產發動機的受害者!別因小失大,空中多熄一次火,炸機的危險又多增一次!

网友:
我今天試飛了25級零式空戰機,裝上 SAITO 40 四冲,主油針調了一點就上天,非常穏定,不用擔心熄火,聲音又很好,國產發動機我是投降了!

网友C:
顺带问一个问题,有多少朋友是用OS/YS/SAITO的进口发动机,却用着廉价的自配素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2冲并不差,只是大多新手手比较痒,不会调却乱调,结果是越调越麻烦, 实际上有些国产品牌的发动机出厂都基本调准了副油针的位置,只要大概调准主油针就能稳定工作,新手往往是没做好发动机周边设备及发动 ...

完全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带问一个问题,有多少朋友是用OS/YS/SAITO的进口发动机,却用着廉价的自配素油的?

我回答你的是:我有很多使用YS,saito的朋友,没见过一个使用自己配油的,YS和saito现在都是四冲发动机,都要求好油。我现在也有几个saito都是成品油。
如果使用2冲发动机确实可用自己配的素油,但是四冲就不行。
国产2冲发动机我也用,但是不推荐给新手。简单的买个OS2冲,飞的爽死了,何必自找苦吃买三叶呢?除非是为了省钱,喜欢折腾。

网友:
推荐给别人的东西,是要自己试过才行,不能推荐道听途说的东西。
我最推荐新手使用OS2冲入门。
价格:看自己的经济能力了。我感觉这个质量还是比较值的。
性能:不能说大力,但是绝对是比较好的动力
寿命:比较长。
如果实在舍不得钱,三叶的经典机器 25  46  52 两冲也可选择

网友:
国产三叶4冲fs30ar,稳定不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带问一个问题,有多少朋友是用OS/YS/SAITO的进口发动机,却用着廉价的自配素油的?

我用OS和Saito,一直用自配油,但不廉价,也不是素油
我用的甲醇和硝基甲烷比任何一个商品油的纯度都高,合成润滑油也是用得比较高档的,其中已经添加了消泡剂,缓蚀剂等成分

网友D:
我的SAITO磨合的时候就用的自配油 而且使用的蓖麻油作为润滑油 因为我磨合的时候不会高转 不高转发动机温度很低 蓖麻基本不燃烧 所以不会产生积碳 事实证明我磨了一升油拆下火头看里面非常干净 蓖麻油的油膜比较厚 附着性特别强 所以润滑效果很好 蓖麻油是最好的天然植物润滑油 缺点就是燃点低 容易被氧化 磨合用它第一保护了发动机 第二成本低廉!

网友E:
建议二冲

网友F:
有人出三叶FS 30AR吗?我喜欢这个小的,不舍得买新的。我现在用三叶70 4冲,成品油比较稳定。
很多人用三叶两冲都烧素油,不管什么牌子的发动机用素油都不好调。用的三叶两冲的可以试一些成品油,绝对比素油好调,还省油,不过是省油不省钱,哈哈。

网友G(2010-04-26):
国产不错啊!我一直用国产2冲
自己配油,很好。熄火都是小概率。火头可不能用国产的,国产火头要出大事情的

网友C:
谁说三叶两冲都烧素油,不管什么牌子的发动机用素油都不好调了 一直用它呢,关键是调试技术和原料都必须过关

网友H:
5楼所言过激,我们这里的模友都是三叶46二冲甲醇机入手的,虽前后总计炸了十来架飞机,但都不是发动机的原因,而且发动机到现在都还在用,一直没坏,所以如果只是入模、娱乐、不求高标准,国产甲醇发动机仍是最好、最经济的选择。
当然确实有米直接入手进口发动机也不是不可,呵呵!

网友I:
三叶的机子都是抄的OS!用三叶=用OS 衍生机型除外啊!

网友J(2012-04-24):
玩过4c就不想再玩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