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电动直升机能不能装定速器比如GV-1呢??

楼主(2010-03-25):
虽然有高档电调含有定速功能,但是价格不菲。
突发奇想:
可否在电机外壳上面粘上两个小磁铁,定速探头装在附近,反正GV-1可以设定齿轮比的,而且用GV-1设定转速岂不是更加准确方便了??
不知道可行否,呵呵……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
电的线性还好吧,如果掉转怕也是没电了吧??

网友:
GV1价格也不便宜啊~~呵呵

网友:
把油门曲线调成平的不就定速了

网友:
定速器的米足够买一个可定速的凤凰啦!

网友:
用油门HOLD~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

网友:
电机的定速问题主要不是无法探测转速
而是没有信号控制,你说电调应该听你的还是听转速计的?
你又没有另外再接一条线过去,它哪里知道你是要定速还是要线性啊

网友:
电机有超转的可能么?用定速器合用?电调的线性不是控制转数的么?电调和定速装一起电机就得迷糊

网友:
电的用不到定速。。。电的跟油动俩概念

网友:
好盈铂金系列的有定速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有高档电调含有定速功能,但是价格不菲。
突发奇想:
可否在电机外壳上面粘上两个小磁铁,定速探头装在附近,反正GV-1可以设定齿轮比的,而且用GV-1设定转速岂不是更加准确方便了??
不知道可行否,呵呵……

gv-1的价格足够买一个凤凰ICE 50A了。

网友:
电调是知道电机转速的
有没有定速,定速功能好不好,要看电调厂家的软件能力了

网友:
电调电机的响应和发动机不一样,所以不能直接使用发动机定速器

如果需要定速,还是买个好点的电调吧,另:好盈的定速效果一般,基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