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有没有简单的设置方法啊,看说明一头雾水

楼主(2010-03-25):
买的变频器看不懂说明,对一个不懂电的人来说太复杂了,用过的师傅能不能给简单说下设置步骤啊?需要设置什么注意什么?谢谢

楼主:
顶顶自己,整天请教问题都升二级士官了,真是惭愧啊

网友:
前些日子使用过台安的变频器。大概略知一二了。

首先要设置变频器里的最大频率。例如你的3相220v780w电机,应该是50Hz的。

其次是额定电流。把额定电流设置进去。

然后挺重要的就是频率曲线。

你最好把电机的曲线图和变频器的说明书提供一下。因为变频器不同厂家的软件设置也大不相同的。
给你举个例子,例如我的电机是400Hz的(你的是50Hz的哦)
那么根据下面说明书的菜单式006,进入006菜单里,把00.00设置成400hz,你先设置到60hz(从低式起最高你也许能上到80hz)
频率下限菜单,进入007 设置成0.00hz

网友:
根据我的电机,额定电流是7A的话,我找到如下菜单,进入070,设置电机电流是7

楼主:
谢谢 osaki哥的回答,这个频率曲线有点难度,买电机的时候也没有给说明书

网友:
然后需要重视的就是VF曲线,再次感谢坛子里的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例如,然后去找下图表(说明书里的)

找到VF曲线跟电机曲线相同的,进行选择设置。

设置方法跟刚才一样,找到并进入F005菜单选项,例如你需要1的vf表,就设置为0001就行了。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合适你的,你就要找到自定义vf表

网友:
VF曲线列表里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与你电机相同的,你就要找到变频器自定义vf曲线菜单。

例如我这个变频器的是把F005设定在0018的位置就是自定义曲线设定了。然后再把相关自定义曲线里的一些数据一一对应你电机所需要数据中。

举例,
首先F005设置在自定义0018
然后为了让我的电机直线上升(0-400Hz 0-220v)我要设置如下
F038设置成100%(这里特别注意一下,你之前要找到变频器里电压设置成220v,这里100%表示电压全功率220v运行)
F040设置成50%(电压曲线上升到110v)
F041设置成0(0电压)

而hz相对应一样的道理
F039设置200hz(即全额频率的50%)
F037设置400hz(全频率)

这样明白么?具体菜单和你的肯定不一样,不过原理一样

网友:
如果实在不会就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对大多数应用都没有问题)

楼主:
对一个不懂电的我看着头都大了

网友:
补充几点,一般变频器都有的,基本频率设置(50),第一加减速时间,最大输出频率,最低启动频率,键盘端子选择,

网友:
有傻瓜变频器的,你买一个就好了,比如欧姆龙的

网友:
一般应用基本不用设置V/F曲线,也不用设置最高和最低频率,变频器出厂时的默认设置都没什么大问题,电流设置对于V/F方式来说也可以不管他,主要是设置操作方式(面板操作或是端子操作)和旋向(有些变频器出厂设置是单向旋转),不要看那些高深的说明书,只把接线部份看清楚,剩下的有问题时看故障代码再调,多数都能一次试车成功。

网友:
变频器设置还算好的 , 你要是看看伺服驱动设置那才叫复杂 , 有些名词都很难理解。

网友:
很想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的说明书是电子版的吗?
哪能看到电子版的说明书?

网友:
刚开始默认设置就可以用了.以后再根据自己需要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这样调的  用台达变频  220v入  三相220v出
最高操作频率           60 hz
最大电压频率           60 hz
最高输出电压           220 v
中间频率                  2.2 hz
中间电压                 23 v
  最低输出频率          1.3 hz
  最低输出电压           14  v

网友:
13楼说的正确。不要说不懂电的。就是电工第一次接触。也是丈二的和尚......。

网友:
变频器的设置真是令人头痛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也刚刚败了一个变频器,只要认真点看说明书,设置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绝大多数参数选择默认值就可以了,只有各别重要的自己设。
认真的看说明书,边看边实践相信你一天肯定能学会的 。

网友:
只要细心多看几遍
就会设置
难不到我们的
主要是设置最大频率,一般电机60HZ没问题(默认是50HZ)
再就是设置面板电位器调频率,就可无级变速了(0-60HZ)

网友:
伺服设置也不难,大家不要太迷信,只要仔细阅读说明书,一般都没有问题的,我不是电工,也没有接触过伺服,经过努力也调好了一台机器,现在正常工作。请看下图。

网友:
车窗类一般就是外接模拟信号+外接正反转信号!
http://shop59644653.taobao.com/

网友:
车床类一般就是外接模拟信号+外接正反转信号!
http://shop59644653.taobao.com/

网友A:
如果是接维宏卡,变频器最关键的设置就是控制的几项(一时记不清),如控制方式(控制板输入还是外部端子输入),调速方式(分段还是什么……),外部端子输入参数(输入电压或电流大小),启动控制方式(需要定义一个端子为启动信号端子),如果是分段调速还要设置每个段的频率,最后就是和维宏卡连接,公共端接地,启动端子接+5V。
这是我的一点经验,变频器的功能很多很复杂,要想实现一些功能前提就是先定义外部端子的性质,这个说明书上都有,仔细看说明书才是最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维宏卡,变频器最关键的设置就是控制的几项(一时记不清),如控制方式(控制板输入还是外部端子输入),调速方式(分段还是什么……),外部端子输入参数(输入电压或电流大小),启动控制方式(需要定义一 ...

兄弟,不是全部的变频器控制信号是5V的!只是相对的哦。。。

网友(2020-02-16):
这个翻到,有用,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