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玻璃钢工艺讨教

楼主(2010-03-25):
不知道应该在哪个版块问,就发到这里吧。
最近对玻璃钢机翼机身覆膜很感兴趣,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一直没敢开工。
看了很多帖子,有一点一直不是很明白:如果机身或机翼表面比较复杂,玻璃纤维应该怎样铺上去,因为如果是整块铺设的话,有的地方肯定会出皱褶。请问玻璃钢专家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试了才知道

网友A:
先贴小范围,再到大范围。玻璃钢原料用树脂AB组的方便,最后不(要找卖航模配件的买,航模是暴利谁都清楚。如果买不到AB组的,就买树脂和天娜水(稀释用),但没有AB组的快干,想快干的话也有绝招,加少少汽油(记得少量)。本人装修专业,对玻璃钢如吃饭般熟悉。

网友:
玻璃纤维布要按45度角裁切才能尽可能的服帖,不过这样做会比较浪费布料。楼主先一步步的做试验吧,先糊个小泡沫件玩玩,最后在做大机翼。玩玻璃钢工艺肯定是不能一次到位的,一定要玩过才知道。我已经断断续续的玩了2个多月了,做了N次试验,目前还在摸索中

网友:
不知道和碳纤比,哪个更好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贴小范围,再到大范围。玻璃钢原料用树脂AB组的方便,最后不(要找卖航模配件的买,航模是暴利谁都清楚。如果买不到AB组的,就买树脂和天娜水(稀释用),但没有AB组的快干,想快干的话也有绝招,加少少汽油(记得 ...

谢谢了,树脂和玻璃布都已经买好了,因对工艺一知半解,所以一直没敢开工。小范围指的是先小块贴呢还是指一整块中的小部分?

楼主:
具体问题

比如说这种机身铺设玻璃钢,尾部玻璃布肯定会起褶皱,这种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同问楼上的问题

网友:
玻璃布浸润以后就不会了,延展塑型都很好

楼主:
有没有哪位拍下来过制作的过程,特别是形状复杂部位的处理方面,我看到还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贴上来应该对很多摸友都会有帮助的。谢谢啦!!!

网友:
仿longxxxx的第一个机头新鲜“出炉”

表面光滑但光泽不够亮。

贯穿机头的两根筋,用料很稀奇但也容易找--凯尔夫拉纤维。

一正一反.
机头全重39克,一共敷了4层玻纤布。靠外的是最细0.09的两层,然后是0.3的两层。强度和韧性感觉比原装的稍好。目前算是成功一半,待实际应用后才能得出最终结果!

网友B:
玻璃钢的光泽得靠打磨,母模磨得越光出来的效果就越光,要不是想一次追求成品的光泽出来后就不再处理的话就得磨,如果成品出来后还得喷7的话就磨成品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钢的光泽得靠打磨,母模磨得越光出来的效果就越光,要不是想一次追求成品的光泽出来后就不再处理的话就得磨,如果成品出来后还得喷7的话就磨成品可以了
我看小日本那个教程,外面包透明玻璃膜,加上抽真空, 脱出来后,极其光滑,

网友C:
用料很稀奇但也容易找--凯尔夫拉纤维。---哪儿去找凯夫拉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树脂和玻璃布都已经买好了,因对工艺一知半解,所以一直没敢开工。小范围指的是先小块贴呢还是指一整块中的小部分?

最好小块先贴

网友D(2010-08-18):
引用 网友C:
用料很稀奇但也容易找--凯尔夫拉纤维。---哪儿去找凯夫拉材料???:

东风31洲际弹道dao dan整流罩里面有一条关键的加强筋就是凯夫拉纤维,你可以躲过无数警卫和安保器材悄悄潜入弹库里,再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用72道工序拆开整流罩,截一段下来,乐乐呵呵地回到家里,贴到小破模型飞机飞机上用,嗯。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D:

呵呵,估计连东风31洲际弹道dao dan在哪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风31洲际弹道dao dan整流罩里面有一条关键的加强筋就是凯夫拉纤维,你可以躲过无数警卫和安保器材悄悄潜入弹库里,再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用72道工序拆开整流罩,截一段下来,乐乐呵呵地回到家里,贴到小破模型飞机 ...

问题是,这段凯夫拉已经泡过树脂了。
找凯夫拉有这么困难吗?淘宝上卖芳纶布的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