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机玩FPV的方案

楼主(2010-03-25):
请教:450直机玩FPV的方案,直机的飞行时间短,所以对重量要求比较高,主要是电池的影响,普通飞行带一块2200mah电池也顶多8分钟,如果要FPV,得换一个高脚架、增加一个视频发射和天线、摄像头、红外线平衡仪和一块电池,电池用多大的?是11.1V还是7.4v+升压模块?

网友:
个人认为,直机不适用FPV,除非有自动平衡系统。但是因为有旋停功能,把减震搞好了航拍还不错。
还有个问题是450载荷有限,航拍最好选再大点的机机

网友:
简单的FPV  小布丁的套装不错  我刚淘来  正在使用

网友:
装上450 了还能控制垂直视角

装上450 了还能控制垂直视角

网友A:
立刚兄用450FPV?

网友:
期待楼主成功!
7.4v+升压模块,肯定不如直接11.1好, 越简单越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B:
摄像头这个位置很危险还裸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这个位置很危险还裸板的~

摄像头是一次性的
关键还是电池问题,我想共用一块电池似乎不太可能,如果是另加一块电池,多少伏的多大容量的电池,可以维持8分钟的视频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刚兄用450FPV?

地面站

网友:
拾音器马上到了 可以听见天空、马达、大桨声音了
地面这端也需要加上功放,暂时直接接到了音频输出口 由于扬声器功率很小8欧0.5W,所以可以听很小的声音,过几天功放到了加上功放、哈哈。

网友B:
11.1V 450mA的可以飞上6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V 450mA的可以飞上60分钟左右

...能保证60分钟的摄像头工作?那我启不是只要60mA就行了?
有11.1V的100mah电池吗?

网友:
刚刚加上了立体声拾音设备

刚刚加上了立体声拾音设备

网友C:
没那么小的吧,就用800mah的吧!
楼主的天地飞九通用的感觉怎么样,距离可以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小的吧,就用800mah的吧!
楼主的天地飞九通用的感觉怎么样,距离可以多少米?

我准备把我的cb100的电池用3个串联起来,500mah,很轻.
T9的原装高频已经让我改了,现在玩直机和KT机用的assan的2.4G,很稳定,没失控过,但也没飞很远;玩FPV用的原装高频头+功放.不过乌鸦载机已经炸坏了,暂时还没心情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