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提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关于futaba pcm 1024z wc

楼主(2010-03-25):
我有一个futaba的pcm 1024z wc 9通道的遥控器。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模拟器 还没有到货、
我就是不知道我的这个遥控器能不能连接模拟器
后面有个圆头下面写的是 DSC/training.
这个问题比较弱智,呵呵。希望大家告诉我一下,谢了!

网友:
圆口??方的吧~~ 打开看看FUTABA的好像都是方的~~

楼主:
我这是圆口的!!!!!

网友:
大9都是圆口的,方口是从小9才开始的。你在买模拟器时可以让商家给你配圆口连接线。

网友:
控好新,流口水

网友:
大9??  好控啊 ~~

网友A:
靠~~别拿这么好的控玩模拟器啊~~糟蹋啊~~

买个6EX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别拿这么好的控玩模拟器啊~~糟蹋啊~~

买个6EX专用~~

玩模拟器对遥控器有什么伤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模拟器对遥控器有什么伤害啊?

主要是对摇杆电位器精度的影响~~

网友:
LS正解,我用T6-C飞模拟。大9应该是普通音频线插口(圆口),好点的模拟软件都有配的,我用的G4.5有的,FUTABA and JR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