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了

楼主(2010-03-25):
请教各位老大些,我想做条慢速船,要负重500克左右,请问,用什么做船壳好?我们这里最好找的就是3MM的环氧板,不知道可以用不?还有,可不可以用PVC板,PVC板好像没看到卖,但是PVC管多,PVC管怎么才能得到PVC板

网友A:
LZ你是想做个钓鱼的打窝船吗?
最简单的办法去搞两根粗点的PVC管当浮筒做双体船,中间搞块板就可以吧负重,电机,设备什么的放在上面!

楼主:
谢谢,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续航能力强的配置,包括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