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遥控器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关于遥控器上面的通道,我现在只知道4通道控可以上升下降.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左侧飞右侧飞.那么6通道的遥控多出来两个通道是干什么用的??7通道?八通道?九通道???很不明白.为什么四通道能飞起来还要那么多的通道???多的那些通道都是干什么用的呢??本人想先买个控练练模拟器,但是一直不知道控的通道是干什么用的.所以一直不敢下手.请老手帮帮忙解释一下!!!非常赶谢~~~~~~~~!!!!!

楼主:
还有我发现六通道的遥控器上多了好几个小扭扭!!!!7通道的更多.都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吗?????是不是问题问的太幼稚了

网友:
一般可3D直升机都需要3个斜盘舵机,一个尾舵机,还需要一个陀螺的感度通道。这就5个通道了。油门又一个通道,6个通道就用完了!那些6通道以上的,有的飞油机需要用到定速仪,还有其他的动作需要用到更多的通道数。

网友:
高手们一般都不屑于这些初级的问题都了.
由我这个一般手来回答吧,呵呵
其实新手提问前可以先搜索一下论坛,里面内容多多啊.我以前就是狂搜,多看.

四通:  一个控油门,两个控斜盘, 一个控陀螺
六通机不是要翻跟头嘛!大桨吹风的方向要能改变才行,由螺旋桨角度改变来实现,那就得多一个通道来伺候着.另外陀螺仪一般都是锁尾的,需要再加个通道来控制锁尾模式.
所以就是:一个控油门,三个控斜盘, 两个控陀螺

楼主:
那么要想能倒飞最少用几通道的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要想能倒飞最少用几通道的控啊????

最少6个通道。。不是锁尾陀螺的话可以5个通道。。不过不锁尾炸到你悲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要想能倒飞最少用几通道的控啊????

最少5通,不过从没听到过有5通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少5通,不过从没听到过有5通的控。

估计还没有锁尾陀螺的那个年代应该会有5通的控吧。。。

网友:
至少6通道:thro(油门),aile(副翼),elev(升降),rudd(方向),pit(螺距),gyro(感度)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