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改造

楼主(2010-03-25):
10分钟前刚完成的改造,还差尾电机线没换。请大家帮我看下这样改行不行的?

CB100

CB100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应该更好

网友:
哇塞~~COOL吡啦!~~~~~~~~~~~~~~~~~~~~~~~~~~~~~~~~~~~~

网友:
敲屁股,踩高跷啊

网友:
尾管改得好,这样可以解决飞机悬停时机身侧倾问题。但是脚架没必要改这么高吧

网友A:
   想楼主想航拍才做的这个脚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楼主想航拍才做的这个脚架吧

CB100等搭载什么航拍设备啊

网友B:
这种飞机,又不能室外飞,搭载航拍设备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飞机,又不能室外飞,搭载航拍设备没必要吧

CB180可以搭载航拍,稳定性还可以,不过前提室外没什么风

网友B:
等楼主上视频瞧瞧

网友C:
以前在其他网站上见过有个台湾的模友这样改过,据他自己说象LZ这样改飞机的稳定性的确有了好大的好转,不过尾管那个转角弯得太利害,所有应力都集中在那里,炸机时会很容易变形,后来这位兄弟将尾管的弯改成了近半个尾管长度的大圆弧后才解决了问题。如果LZ的机也有类似的总是不妨参考下。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其他网站上见过有个台湾的模友这样改过,据他自己说象LZ这样改飞机的稳定性的确有了好大的好转,不过尾管那个转角弯得太利害,所有应力都集中在那里,炸机时会很容易变形,后来这位兄弟将尾管的弯改成了近半个 ...

关于这个应力集中的问题,我是用把2.5MM的不锈钢管加热弯曲的办法,就是烧红的时候再掰弯,基本上没有折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楼主上视频瞧瞧

主轴摔歪了,双桨很严重,飞机飞不高了,配件正在EMS途中,等换了主轴再上视频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楼主想航拍才做的这个脚架吧

呵呵,DIY的太随意了,不是航拍的。脚架是利用手头现有的材料随便做的,做的时候没发现,装上去了才发现那么高,不过高点也蛮好,起飞貌似比以前容易了点。

网友D:
轴摔歪了确实没什么办法了——我的野外~~~~~~~~~~~~~~~··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轴摔歪了,双桨很严重,飞机飞不高了,配件正在EMS途中,等换了主轴再上视频了,呵呵

主轴弯了拆下来扳直就好了。。我的就是。。开始订了套主轴,后来自己弄直了就把买的退了哈。。
另外请问你尾管哪里搞的?方便的话PM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弯了拆下来扳直就好了。。我的就是。。开始订了套主轴,后来自己弄直了就把买的退了哈。。
另外请问你尾管哪里搞的?方便的话PM下地址。。。

2.5MM不锈钢管TB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1f5d441abce8ca8ffc1a9376f21f2eb9&x_id=db1

网友:
其实只要适当滴倾斜下尾桨的角度就能克服机身倾斜的问题,不一定要让尾桨和旋翼头在同一个平面里的,太高机身是为了在起飞时减小点地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摔歪了确实没什么办法了——我的野外~~~~~~~~~~~~~~~··

主轴歪了没关系 再摔几次 一不小心又摔正了 我的CB100就是这样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