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上FPV了!

楼主(2010-03-25):
终于上FPV了,有些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我柏通1.2G  800MW的发射接收,想知道用那个频道的距离和稳定性好些,还有就是我用会声会影录视频,有AVA,MPEG,WMV几种格式,想问下大家都是用哪种格式记录的,那个AVI的也太大了吧,才几分钟就好几G大了。开发射时,我水平尾翼的舵机发出卡卡声,关发射就没事,在家发现对遥控好像没影响,能正常遥控,不知道这样行不? 先谢谢各位大大 了!

网友:
把辉盛舵机换了,包上锡箔纸
我一般用频道9

网友:
好机!期待早日升天~

网友:
7频道 效率最高 距离最远
不要用辉盛9G 抗干扰不行的

楼主:
不用辉盛9g那用什么的好,你们都用什么呢?

网友:
恒吉522+933

网友:
恒吉的也不行,我试过了,包括把线绞到一起也不行,舵机线上加磁环也不行,电调线上加磁环也不行。到现在我都没想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只有1.2G的发射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期待高人指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网友:
舵机外壳也要屏蔽才行,屏蔽层要接地,调整发射天线在某个角度或改变一下位置可以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