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450新机,求教老鸟~~

楼主(2010-03-25):
最近小弟想上一部450,但不知道买哪个国产空机较好,又不知道买哪些电子设备和控。在此想请教一下老鸟们,我应该买那些东西?大概多少钱?麻烦老鸟们列一个清单给小弟,注明牌子和型号~~万分感谢~~!祝老鸟们爽飞飞~~

网友:
看你的经济情况,如果经济较好可以选择450C带福特巴控算不错了。也可以便宜的450S带TDF控

网友:
飞越450V2 + 6EXHP 就行了

网友:
飞越450V2金属碳纤版空机
新西达2218 3680KV马达
好赢40A电调,或者飞越50A电调
KDS800陀螺仪
舵机可以用辉胜9G的,以后会玩了再换好的,也可以直接上一些像恒吉,格宁之类的金属尺舵机,价格也不高
遥控还是用6EX吧,如果预算有富裕可以上个2.4的
电池用2200MA 20C的够了

网友:
肯定要用2.4G撒,为了长远考虑

网友:
价格大概多少钱我是上班族

网友:
6EX 700
亚拓PRO 2800
DS520 250

网友:
 飞越 的机身精度越来越差了 非耐克斯的还可以!!

网友:
现在金阳模型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z准备2200-2500

网友:
听我的绝对没错,收个二手的亚拓SPORT空机  十字盘舵机用MD933  、陀螺仪和尾舵别省钱 收个二手的GP750/GP780/GY401 都行 尾舵就用亚拓DS520 比9257耐炸点,力也大点。
控千万别省钱,千万别买那些国产控,不是俺不支持国产,关键质量真不行,不争气。跟F/J/S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价格说实话也不便宜!!没钱就买6EX 最好上DSX7,当然你买个新的DX7SE更好了。电机用什么都无所谓,XXD就行。电调就用亚拓35X就行了,对新手缓启动还能安全些。新手不用买新的亚拓套机,前几次肯定炸,舍不得炸不说,信心也大减。二手的好点的也没问题。还能省不少钱。 十字盘舵机千万别收二手的,除非很新的,二手的电机,电位器基本都不行了,一炸很容易出问题。电池就买花牌20C最便宜哪款就行,多买几个。买个电量显示器。工具那块最好也别省钱,要一直玩的话,有点好工具必备的。充电器,就买个五胞胎 X3就挺好的,也不用UNA6那么麻烦,都是独立充电接上就冲,又快,有精准。好了就说这么多了。我也没入魔多久,前前后后花了很大一笔钱,发现买的很多东西都是垃圾,所以别买那么多垃圾,特别是新的垃圾。

网友(2010-04-29):
要看桶里有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