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一KV直 Y接 三角接........

楼主(2010-03-25):
请问同一KV直 Y接 三角接那个比较合适,,用在高电压,高转速场合

网友:
三角形接法转速高扭矩小,星形接法转速低扭矩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同一KV直 Y接 三角接那个比较合适,,用在高电压,高转速场合
按照LZ的话题,有以下回答:A;在同一个电机,接成Y,适合高电压。
         B;结成三角,适合高转速。

网友:
同一电机同一电压,Y接与角接,KV不相同。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但我想知道的是同一KV直下不同绕发带来什么效果   zSgtfds

楼主:
意思就是说,。同一KV直的一个马达,不管用Y接三角接好反正KV是一样的,出来的效果会一样吗(打算用22,2V做一个高速涵道马达)请各位解答,谢谢

楼主:
如果KV直一样的话,Y接比三角接的圈数会接小,这样的话就可以用粗点的线,电流就可以更大,这样说对吗?

网友:
相同KV下
三角每相为n匝,星形就为n/2匝,(矩形波磁场)
设n匝线圈的电阻为R,则三角接法的两线间电阻为(2/3)R,星形为2*(R/2)=R

如果星形的导线截面积加大一倍,电阻减小到(1/2)R(对吧?我没记住公式)
这样星形的电阻就比三角的小,可以得到更大的电流,功率更大

有用吗?
输出功率都是磁铁说了算,新买的2208 用手转很费劲,用过的28XX转起来就没感觉

(打算用22,2V做一个高速涵道马达)
高速电机必须用直升机的外转子,或者内转子。固定翼的外转子上高速发热很厉害

网友:
相同KV 的星接跟角接电阻是一样的

网友:
我只知道一样的绕法,Y接法KV值要低,以前有人说过三角和Y的KV值比为1.732